单片机选型,大侠们有请了

楼主(2010-10-08):
需用一型单片机,1.8V~3.6V电压,8位IO口+8位IO口+3个O口+3个I口+2外部中断输入口,IO要带内部上拉。只能用内部振蒎器(以裸片邦定的形式使用,空间有限不能再加什么外部阻容电路)。速度当然是越快越好(具体的数值要等休完假回公司才能定)。用于手持设备,省电当然是越省越好。

其他没什么了,程序只有两个中断函数,代码量很小的。10左右的常量再加几个变量,所以对片内RAM也没有什么大的要求。唯一就是对速度有要求:中断方式处理外部输入,没有握手信号,太慢了处理不过来后面的数据就丢了。

如果价钱够便宜,每个月的量,几十K上百K是有可能的。

网友A:
只有台系的可以使用
但台系的可能很能做到1.8V

网友B:
只能去找那些不知名的小品牌定制去吧。

网友C:
SONIX LV系列能满足你的要求,去SONIX网站上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来想选MCP或AVR的,选了半天,结果%杯具呵呵。

51直接排除,虽然正在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台系的用过WB的,现在好像改叫NT了。其他不了解。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本来想选MCP或AVR的,选了半天,结果%杯具呵呵。

51直接排除,虽然正在用。
引用 楼主:

大厂一般不提供裸片,即使提供也有很多限制,因为这样的货一般没办法出给别的客户,所以多数代理要么是按单订货不做备货,要做备货的话,你就必须预付货款。
例如,PIC虽然提供裸片,但必须按照上面的方式,不管多大量都必须这样。
所以,俺才让你找小芯片厂。

从性能的角度看,PIC应该还是可以找到满足你要求芯片的,但不知道你所说的价格低到什么程度,所以,也不好确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用过PIC的,所以第一个反应就是去MCP网站上选型,结果看到16LF19xx系列好像少了一个外部中断输入口。

网友D:
SONIX LV系列能满足你的要求,去SONIX网站上看看
引用 网友C:

正在用SONIX,满足楼主要求!可以做到16MHz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暂定SONiX的SN8F27E65L。

网友B:
PORTB上具备电平变换中断功能,可以辅助简单的软件变化为外部中断使用.

网友:
SONiX越来越强悍了,希望质量可以越来越可靠!

网友E:
其实可以看看合泰(HOLTEK)的

网友F(2011-01-19):
如果选用PIC系列的话,我这边有做pic的替代料

网友G:
回复 网友B:
以前用过PIC的,所以第一个反应就是去MCP网站上选型,结果看到16LF19xx系列好像少了一个外部中断输入口。
引用 楼主:

捕获中断,比较器中断皆可代替外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