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0-10-08):
谁能分析一下此电路功能,如果可能,计算一下Uin Uo(或I)的关系?

网友A:
这是个恒流源(非精确)。至于其输出电流和输入的关系,LZ自己分析一下Uin和R6上的压降关系即可得到。

网友A:
由于其实电流源输出,Uo必须考虑负载才能确定。

网友B:
电路的电压越高,精度越低.

网友C:
R2干什么用?
不相信这个电路能当恒流源使用。

楼主:
谁能给个计算过程?凭直觉,我也感觉像一个电流源。

网友D:
就是一个恒流源,我们一个产品上用到类似结构。
外面接负载的话
Io = Ui/R6

设R6左边电压为Ua,右边为Ub
Ua/2 = (Ub+Ui)/2
Ua-Ub = Ui

就是不知道那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的。

网友C:
LS,你这是理论计算。
但是凭直觉,这个电路似乎有问题,不知道是否处于稳定状态。
输出和输入有正反馈,不像是正规设计。
恒流源电路有这么多,为什么要用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带正反馈的设计呢?
不知道有谁实际测试过。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比较典型的恒流电路.
正负反馈对电路的正负反馈系数有要求.合理的反馈系数肯定是可以让电路收敛的

网友F:
10楼:
“但是凭直觉,这个电路似乎有问题”
凭“直觉”,不能分析电路。

“输出和输入有正反馈,不像是正规设计。”
有正反馈就不是“正规设计”?
那么,“正规设计”是什么?

“恒流源电路有这么多,为什么要用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带正反馈的设计呢?”
“从来没有见过”,这次见了吧?

网友D:
我感觉负反馈力度大一些 R4/(R4+R5),正反馈力度稍微小一些,(R6+R2+R1)/(R2+R1)

加上运放比较大的开环增益和响应速度,所以总体是负反馈。

精度不高,是因为R1/R2过小造成,当输出负载500欧姆,Io=10mA,Uo=5V时
会有5V/20k = 0.25mA的误差。
所以可以适当把R1/R2/R4/R5增大一些,到100k.

不知道楼主的电流输出范围是多大。
如果负载电阻很小的时候,NPN三极管在大电流输出的时候会有比较大功耗。

就是没有明白那个二极管是干啥用的,呵呵。

网友E:
二极管是为了防止电流倒灌,就是没有负电流,可以保护三极管be结反偏

网友G:
二极管的作用是保护BE之间的电压不会反偏,如果反偏电压高于UBR0会导致三极管击穿

网友H:
为什么是Ua/2 = (Ub+Ui)/2,而不是Ua/2 = (Ub-Ui)/2??
如果右边的是Ub,在R1和R2之间的那点电压不是(Ub-Ui)/2吗?为什么是加呢?
9# mmax

网友I:
给大家看看仿真

Vb:

Ve:

VO,就是R6右边的电压

网友I:
接着看这次的仿真

网友I:
没看出有恒流的作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H:

如果Ub=Ui,那么中间电压是Ui呢,还是0呢。
:)

网友D:
回复 网友I:

你的R1值不对,应该是10k
而且R3的位置不对,嘿嘿
再就是你的负载阻值太大了。换200欧姆试试(电流源的负载,10K,1mA就是10V呀,Vcc输出不了)

楼主:
呵呵,挺热闹,这个电路是一个国外产品上的,如果你没分析对,或者没见过,就仔细分析分析吧。

网友E:
电路图都能炒错.....仿真当然不对

网友I:
修改了一下,那个R1改过来了
负载我也改下了,50ohm,试过1K,和50ohm没区别
给大家看看

上面是D1右端的波形,很小很小

网友D:
老大,你R6的右边是不是没有接上线。

D1右边的是 Vin通过20k和50欧姆分压得到的。(很像哟~)

手头现在没有仿真的,要不然我也搭一个。

网友I:
回复 网友D:

绝对接上了的
要是没接上的话,软件会报错的,会直接不让仿真的

网友D:
那运放没接电源?或者VCC定义了没有。

只能往这些地方想了。呵呵

网友E:
你运放电源呢?
没有电源,运放可以删掉,刚好是5个电阻串联。。。

网友I:
VCC是5V
运放现在接的是5V,看三极管b极电压
换成10V运放电源的话,该电压将变成10V

网友D:
VCC是几伏?

网友J:
楼主恒流源电路分析:
设 R2/R1 = R5/R4 = Au=(10k/10k)=1;
如果运放为+Ec、-Ec双电源供电,且 Uin < (Ec/Au);
则电路输出电流 Io = (Uin/R6) * Au;
如果忽略二极管压降,假设负载电阻为RL,
Uo = Io * RL = Uin * (RL/R6)*Au
如果设RL=120
所以: Uo = Uin

网友K:
是个压控恒流源,三极管是为了增大驱动电流,以前用过这个电路做4~20mA输出,精确度还比较满意,R1/R2/R4/R5都取100K比较好(试验结果)电源电压12V。

网友C:
10楼:
“但是凭直觉,这个电路似乎有问题”
凭“直觉”,不能分析电路。

“输出和输入有正反馈,不像是正规设计。”
有正反馈就不是“正规设计”?
那么,“正规设计”是什么?

“恒流源电路有这么多,为什么要用 ...
引用 网友F:

maychang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你给大家分析一下?
直觉不对的电路,当然要怀疑。如果有更成熟的电路,为什么不用成熟的电路而冒险使用没有验证的电路呢?
如果输出端加了负载,也许会稳定,我没有分析也不想分析。
但是如果输出没有负载,在不同的输入电压下,输出是否会振荡呢?
我只是劝大家谨慎一点。
真是佩服maychang了。你有这个必要吗?好像比谁都懂似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C:

MAYCHANG是21ic的模拟电路boss.
挑战boss需要勇气也需要实力

网友F:
35楼:
不敢说比谁都懂。即使是限制在21ic,比我懂得多的大有人在。
在3楼HWM已经说了,这是个恒流源电路。当然,他没有仔细分析。
此电路由于有正反馈存在,确实可能产生振荡(不是你图中所示,而是表现为正向或负向饱和,此电路不可能产生弛张振荡)。
分析此电路,尤其是分析此电路的稳定性,在一帖内太长了些。可以参考《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二章,第二节。此书在技术交流版面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电子版。

网友L:
两个图的输入端接法不一样。

网友A:
maychang兄都点名了,不妨说两句....

楼主的“电流源”(打引号是因为此电路理论上不作近似是得不到严格的理想电流源结果的)是否存在直观理解——即所谓“直觉”?答案是有的。具体看图中的R1,R2,R4和R5,能否看出象个什么?对,剪刀。如果有“剪刀差”的图象,一眼就可以看出其成立的条件是R2/R1=R5/R4=“剪刀差比”。电路中,由于R6<<R1+R2(通常R1+R2 = R4 + R5),负载上的电流基本认为就是流经R6的电流。所以其就是一个近似的压控电流源。

类似的直观分析,还存在于由三运放构成的仪表放大器中。

直观只是对电路基本特性的一个原则上的理解,具体还必须分析相关的其他条件,电流源更是如此。由于实际的电流源通常都是由电压源附加一定的模拟电路所构成,其适用范围必须考虑电压源的大小范围,负载大小和接法(如象LZ电路是接地还是接负电源)。所以,任何电路的最终设计或分析,还得靠具体的计算。当然,完了还得经过实际的检验。

网友A:
关于科学中的“直觉”:

物理上有个说法,叫“物理直觉”,这绝对是一种相当稀有的能力。目前我所知道最具物理直觉的便是郎道,他的二级相变和超流理论都没有什么高深复杂的理论推导,而是完全靠的是其物理直觉,直达目的。当然那是唯象理论。

可惜的是,我们的现实世界通常不是由直觉所确定的。如果没有Maxwell,靠直觉绝对不会有相对论;如果没有黑体辐射以及其他的问题,靠直觉也绝对不会有量子力学。但一旦建立了相关新理论后,新的直觉也随之而来。

网友C:
这么说来,要谢谢maychang专家的指导了。
仔细看了该书的Howland原理,确实证实了我对该电路稳定性的怀疑。
对于噪声、寄生电容等的影响,该电路明显有不稳定的嫌疑。
LS HWM兄,理论是需要的,直觉也是需要的。
关于挑战专家,我可没有说过。我也不至于弱到随便挑战他人和被他人挑战。

起码,对于这个电路,没有实际测试验证,我绝对不会用于设计。
对于产品设计,越简单越好,越稳定越好。

网友A:
to 42L:

此电路不是“Howland”。要是Howland电流源还真不太好“直觉”,必须得详细计算。

网友J:
楼主电路存在正反馈是错觉。注意反馈信号是差分的哟!
如果等效为下面电路,明显感觉没有正反馈了。

更下面的图就有正反馈了。

网友J:
把上面第一幅图画得更直观

网友F:
HWM对朗道的评价很到位。

网友I:
小弟不才,有个错误的思想,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希望大侠们能指点一下。
Q1工作在放大状态下(或开关状态),运放输出的是饱和电压。这里是+5V/0V

主要的路,是由Q1,R6,D1构成的
不存在所谓的反馈
主要是用来检测输入VI是正电压还是负电压
当VI为正时,运放输出高电平,三极管导通,VO为高电平
当VI为负时,运放的正<负,运放输出为0,三极管Q1截止,V0输出为0

网友D:
如果Vin很大的话,就不成立。

你把Vin限制在0~2.4V试试,把Vcc抬高到10V。
应该会对应输出0~20mA

当然电路也能实现检测正负输入。

网友D:
haibushuo兄弟,我也郁闷了。

(本着驳倒你的想法,我下载了Pspice,然后发现除了R3位置接错以外,你仿真出来的都是对的,跟我仿真出来的一样,虽然仿真结果是错的,哈哈)

看看我的仿真波形:
运放的各个工作点完全不在状态呀,这怎么可能呀。。。

这个电路绝对是能使用的电流源,我们产品上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郁闷中。。老大们解释解释呀~ 能解释运放的三端电压就行。。

网友J:
这个恒流源是需要条件的!

更正:RL < RS / Au

网友D:
LS,我那个三个条件都满足
Au = 1
12V > 2V*1
除了RL = Rs*1

但是换小RL之后,还是一样。

网友J:
楼上mmax:
可能你的仿真软件有问题。
看看下面的仿真结果:

网友D:
谢谢,xmar,现在结果正确了
可能是对PSpice不熟悉,在网上下了个教程看了一下。用静态仿真就可以了。

开始真怀疑是仿真软件能力不行,遇到既有正反馈,又有负反馈的情况给崩溃掉了,呵呵

网友I:
回复 网友D:

MMAX兄弟····我也弄出来了,主要是上面的XMAR兄的那三个条件,里面的RL<RS*AU
但是还有个问题,你看你现在的仿真,运放输入,正=负,但是输出却是2.703V,为什么呢?

网友I:
不过感觉怪怪的,哪里出问题呢,我在想想,我用的不是静态仿真,我用的是瞬时值仿真

网友D:
回复 网友I:

闭环的虚短虚断呀。
开环增益比较大,比如有120dB(1000000倍)。所以即使差1uV,输出有1V。

我出问题的那个也是瞬时值仿真,得不到正确结果,怀疑了很多东西,结果都验证不是。最后新建了个工程,就OK了。

网友E:
正负反馈都存在的时候,最后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就看正负反馈的反馈系数.

网友E:
回复 网友J:

这些条件并不是这个电路稳定的条件,是达到恒流而不饱和的条件.
稳定的条件是负反馈系数大于正反馈系数,但满足R1/R2=R3/R4时,这个条件自然就满足了
,所以这个电路是稳定的

网友J:
to: zjp8683463
“正负反馈都存在的时候,最后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就看正负反馈的反馈系数.”——
不用把差分放大器割裂。楼主电路没有正反馈,参见46楼右图。

“正负反馈都存在的时候,最后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就看正负反馈的反馈系数.” ——
放大器稳定条件是:   放大器的增益为A,反馈系数为F;则有: (1)幅度条件AF<1.(2)相位条件φA+φB<135 度(工程上为135度,理论上180度)。

网友E:
回复 网友J:

正反馈明显存在.....46楼的一个引到负端就叫负反馈,一个引到正端就不叫正反馈?
只不过最后正反馈系数小于负反馈系数,所以电路呈现负反馈而已.
你可以去看看运放的应用书籍,关于这个电路有很详细的解释.
你说的AF<1,有多个反馈的电路,F很复杂,不是看单个F就行了的.
你说的条件有歧义而且不完整,负反馈稳定的条件应该AF<1时,相位小于-180度.AF<1单独来看不是充分条件.反过来,自激的条件可以这么分开说.
但这个是分析负反馈的方法,是反馈深度引起的自激,如果电路本来是正反馈,这套行不通.
像方波发生电路,既有负反馈有又正反馈

网友M:
为何不实际试试呢?我来试试吧,大家等我的消息。

网友D:
不用试了,我们产品上用了很多年了。

楼主的电路也是从国外的电路上抄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这个电路运放书上N多,用得着炒别人么.....

网友N:
你的电阻位置搞错了。
发一下我的计算,新手出品:
U-=Ue/2;
U+=(Ue-Ui)*(10/20.12)+Ui;
Ue/2=(Ue-Ui)*(10/20.12)+Ui;
Ue=Ui*1012/6==335Ui;
R6两端的电压=Ue-(Ue-Ui)*(0.12/20.12)=Ui;
不过这里可以看出Ui是非常小的信号。(Ue=335Ui)

网友O:
LZ的那个电路时典型的HOLLAND电路,中文译为““德豪兰电路”,是一个恒流源。等效输入电阻大概是R1*(4/7),最终的输出电流在没有加上三极管的时候应该是(Ui/R1)*(1/7);三极管只是一个扩流的作用。

网友P:
回复 网友D:
这个二极管是用来防止反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