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P和ISP看着不错,可惜只能看看~~~

楼主(2010-10-08):
ISP, ic, AC

楼主:
原来USB是藏在ISP作为设备的~~~
好!!!

看来用UNC120超值了,省了一个串口。

赞一个!!!

楼主:
估计会上赠送的不会是unc120的。

感觉应该是这两款,nxp,zlg,st现在都流行赠送这个:

楼主:
不知这个玩意几个大洋???

楼主:
有些疑问:
这些开发工具都是5V的,包括USB标准接口,那么外围现在几乎都是3.3V的芯片。
请问斑竹这样需要电平转换吗???

一般听过某ARM或Cortex芯片的IO可承受5V的压降,但外围芯片的电压范围显然低于5V.
如何是好???

假若自己可以做成3,3V的环境,那么华邦的ISP,ICP,USB都是5V的该如何是好???

请斑竹给解答一下,俺是菜鸟,但这很重要。

谢谢!!!

楼主:
有点明白了:isp可由串口(固定115200bsp)或usb下载程序,为使isp分清楚在什么状态,必须用pb.15加以区分。由于程序可能正在运行,故还需将其复位。即要进入isp,不管是串口或usb口,都必须有pb.15和reset配合方可。

网友A:
刚才请教了芯唐HW工程师,
芯片支持宽电压2.5-5.5,
所以不需要电平转换,直接接3.3V的电源就可以了。
ISP用到的USB和UART,  只是信号,3.3没有关系。
ICP需要另外的Nu-Link工具,他目前是5V的IO, 直接接3.3V的M0开发板可以用的。两个只是SWD调试口连接,不要把Nu-Link的5V接到3.3V的板子就可以了。

要用3.3V,最好使用分开的M0开发板和Nu-Link。
上面贴图的这三个,M0和Nu-Link集成在同一块板子上,共用同样的来自USB的5V,
需要将这个共用电源切断,给M0另外输入3.3V。

楼主:
关于“自动isp”电路的实现问题:菜农虽是农民,也没文化。但深知产品不开壳自动isp之益处。虽然可用bootloader之类的固件实现,但有时必须用icp或isp,而且不会占用额外的程序空间。串口的自动isp电路很好实现,即dtr控制reset,rts控制pb.15。usb的自动isp电路俺已想出,必须验证后才能说出。菜农历来奉行实战之原则,没见到实物,现在纸上谈兵一番。

网友B:
楼上的老师,请教下USB只有PWR, GND, DP, DN差分信号,如何简单的控制Reset Reset和PB。15呢?
感谢!

楼主:
菜农之“usb自动isp”的设想只需1元*币实现,但还需华邦的isp的4k固件的支持,否则,usb只能用于isp。
菜农要求:
isp固件在芯片完成编程后自动切换到运行状态,其他功能不回到运行状态。
或isp应用软件有一按钮切换到运行状态,这个实际上也需isp固件增加一复位功能。
这些在nxp的isp固件里是有的。
希望万利的斑竹正视菜农之合理的建议并向华邦提出。
菜农在5年前曾建议周公在其开发板上加自动isp电路,这样可以完成远程之isp,可是…也许俺是农村人的关系吧…
这样万利的斑竹不要瞧不起俺农村人!

楼主:
9楼:
首先俺不是老师,俺只是一个种菜的菜农。
再俺的硬件或软件没经过验证绝对不会发布,这是原则问题。
电路实际很简单,不能俺正常思路出牌才是。

网友C:
看起来的确很不错:lol

楼主:
如果华邦的isp固件现在或以后能满足菜农之设想,那么usb可:
在isp期间下载程序,在运行期间完成与m0的通讯。

网友A:
据了解,isp固件已经满足hot大侠的想法了,支持软件复位。
isp应用没暴露这个功能:lol
因为,当时俺一个应用,也需要isp能再更新完程序后复位,于是请isp固件帮忙去加。

hot大侠的另一个想法,UART或USB控制reset到isp,很精妙。
不知道会不会有副作用么?比如正常的数据引起reset?

楼主:
谢谢!俺心里踏实多了,也增强了正式做菜鸟的决心。虽未接触到硬件,俺菜鸟毕业已成定局。希望菜农的红杏系列增添华邦的身影。再次感谢斑竹的证实。现在俺看设计能否简化到48脚的nuc120。

网友D:
有一点很不方便,也就是第一次编程,由于无法进入LDROM,没法用

最好有一个管腿复位时作为开关

楼主:
这些电路俺网上有,搜索“isp hotpower”即可。

网友E:
为啥就只能看看呢??

楼主:
哈哈,暂无银两购置开发板,刚软件仿真未果,只能编译,郁闷之中。

网友F:
开发板很贵吗,大概多少大洋

楼主:
哈哈,说着玩,先学习后在找一款合适的开发板

网友G:
找对合适的代理商,自然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相信自己,芯唐的M0的工具,您也可以自己去做,相应的文件都已经放出来了。

网友H:
看起来不错啊

楼主:
应该为198元。

网友I:
也想找一块合适的开发板玩玩

楼主:
火箭不是一直在搞吗?已经是老鸟了

网友J:
非常惭愧,最近才知道新唐就是原来的华邦。

网友K:
火箭可能一直在研究如何把嫦娥发送到预定轨道;P

网友L:
啥时候让火箭给写些心得

楼主:
不知老许现在玩的如何了。

网友M:
应该玩的是相对的熟练了:lol

楼主:
俺快有开发板了,整日纸上谈兵实在没意思。

网友K:
有时纸上谈兵还是很有价值的,当然有开发板实践就可以练兵了:lol

楼主(2010-11-11):
哈哈,已经不再看看了,确实很好用…

网友K:
看起来挺不错,有机会也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