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放大电路中一些元件的作用!!

楼主(2010-10-09):
如图:

请问各位大侠,图中R9,C1有什么用?? 另外R10,R16又有什么作用??
好像R10,R16可有可无吧???
注:输入信号为几mV的交流信号,频率大约为100HZ左右!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R9C1不太懂.

可能是开机时的初始化用吧.

R10,R16.
V-=[R11/(R11+R12)] *[R10*(R10+R16)]*(V6-1.8V)+1.8V
注:V6是指Pin6电压.
公式先以1.8V为参考点,计得V-对1.8V的电位差,再加上1.8V,得到对地的电位.

网友B:
这个电路确实比较多余。
R9/C1估计是为了正负输入的阻抗一样。
另外,这个电路是错误的,运放正输入没有直流偏置电路。

网友B:
不要把不正确的原理图给大家分析!

楼主:
不正确???   这是一个产品的电路啊!!!

正相放大一定要有直流偏置吗??

楼主:
对于如图的普通正相放大,放大器+端的直流偏置其实只是用来使隔直电容有一个充放电的回路,使得交流信号能够顺利通过!

如果没有这个偏置电路,正相放大器输入阻抗很高,认为是开路,那么隔直电容没有形成一个充放电的回路,交流信号无正常通过!!

对于最上面的图来说,R9,C1可以够成一个充放电的回路,交流信号可以顺利通过,也就是不需要直流偏置了!!!

网友C:
3楼说了,原理图错了,正相端没有直流偏置

楼主:
3楼说了,原理图错了,正相端没有直流偏置
引用 网友C:

请先认真看看6楼的再说!!!

网友C:
6楼的图是正确的,正相端有直流偏置,反相端有交直流负反馈

楼主:
6楼的图是正确的,正相端有直流偏置,反相端有交直流负反馈
引用 网友C:

1 楼 和 6 楼 的图都是正确的!!1楼的图实际中确实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D:
没有R9 C1交流无法通过?

应该是通过的更好吧,允许更低频的交流通过了

网友B:
不懂电路的就不要乱说。
6L的R1就是直流偏置。
也许没有直流偏置的电路也偶尔可以工作,但是上述的1L的电路绝对有问题,电路设计还是要讲道理的。

网友B:
请LZ懂一个道理,不是现有产品的电路就是合理的。
电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要知道,有多少还没有入门的初级工程师,就开始搞产品设计了。

网友E:
顶13楼,想当初偶也是网上乱搜一些电路,拉个洞洞板就试验,能工作了就用,不能工作了就继续搜_~_

网友F:
实在看不下去了,1L的电路一点都没有错,说一楼电路错了的同学自己去看OP27的内部结构图。另外,这个电路包含了很多设计精髓,不知有几人看明白了。

网友G:
强烈盼望着maychang老大给大伙指导

网友H: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R9,C1确实可以为耦合电容提供一个放电回路,这样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I:
看来有的学了,关注 高手 发言!

网友J:
提供交流信号放大通路!

网友K:
R10,R16的作用可以理解:提高放大器输入阻抗。如果去掉R10、R16,增益仍保持36,则R11要变成14K,运放IN-输入阻抗降低了很多。但楼主放大器为IN+单端同相输入、输入阻抗已经很高,可矛盾的是信号输入端又并联有5.1K的电阻到地,视乎对放大器输入阻抗没有过高的要求。C1、R9连接于此更是匪夷所思。

但楼主言之凿凿、信誓旦旦肯定为专业精妙设计。何不将其奥妙公之于众,如何?

网友L:
R10.R11.R12.R16是一个电阻网络,可以用较小的电阻值构成较大的放大倍数.

我觉的R8应该放在C8后面.如果按图1电路确实是无直流偏置的.我觉得是R8,C1这里炒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