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9F166内部RC精度到底是多少?

楼主(2010-10-09):
想用SH79F166内部RC,想确认是否如说明书上所述+/-2%精度。
使用定时器3定时中断,理论上是每秒产生一个中断。但是实际对比计算机时钟,中断来的要快至少10%。请高手看看我这个测试方法对不对。
void init_timer3(void)
{
    INSCON |= 0x40;
    T3CON = 0x00;
    TL3 = 0xe5;               // 1s @ 12MHz SYS_OSC
    TH3 = 0x48;
    T3CON |= 0x34;        // 256 prescale, start timer3
    INSCON &= ~0x40;
    IEN1 |= 0x10;           // Enable T3 interrupt
}

网友A:
定时器3是自动重载的,你在定时器中断里面根本不需要软件重载和定时器的初始化。你每次中断都去重载和初始化,这必然导致定时器和理论偏差。一般你只要在初始化部分设置好定时器工作模式,然后启动定时器3就可以了。在定时中断里面你只要去处理你需要的标志或者其它计时操作即可。

网友B:
看RC准不准,还有一个办法,你可以DELAY翻IO,这个就可以看了。

网友C:
看RC准不准,还有一个办法,你可以DELAY翻IO,这个就可以看了。
引用 网友B:
这方法不错

网友D(2010-12-01):
这个芯片我有,找我就行了!

网友E:
用88/89系列的咯,RC精度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