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不带内置二极管的MOSFET?谢谢

楼主(2010-10-09):
我想用N型MOS做一个音频开关,但常见的MOS因内置了一个续流二极管,会导致在大信号时二极管导通产生失真,不知有没有导通电阻在1R以下,SOT23或更小的MOS。谢谢:handshake

网友A:
那个二极管好像是 体二极管 ,不是刻意加的,生产出来自己就有了,好像从结构上能看出来,具体的不清楚
导通电阻几十毫欧的都有,封装也有比sot23小的

网友B:
似乎这个二极管是和MOS孪生姐妹,无法去掉的。
应该用2个MOS管串联,参考锂电池保护电路。
或者使用集成模拟开关IC吧。

网友C:
设计上必定会产生的,除非有新的设计方法出现。

网友D:
结型MOS无体二极管

网友E:
大蚂蚁又要加菜了。
“结型MOS无体二极管”
结型就不是MOS,MOS绝没有结。只能说结型FET。

网友D:
嗯,欠下maychang一道菜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谢谢:handshake

网友F(2011-05-20):
哈哈,我也加菜。

网友G(2011-09-22):
现在已经有内置SBD的MOSFET

网友H(2012-11-26):
这个二极管不是必须的  你上IR 或者  infineon的官网看看

网友I:
我之前好像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