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懂晶体管混频器的大虾进来看看

楼主(2010-10-09):
晶体管混频器本振信号幅度提高时,为什么电压增益将降低?(这个规律是实验中测得的)

网友A:
应该是有自动增益控制吧,防止晶体管饱和或者截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附件上是原理图,好像是最简单的电路,不知道AGC是那部分引起的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对这个也不清楚,只是知道有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