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懂晶体管混频器的大虾进来看看

楼主(2010-10-09):
晶体管混频器晶体管混频器本振信号幅度提高时,为什么电压增益将降低?(这个规律是实验中测得的)

网友A:
混频主要是利用三极管的发射结的非线性区来实现的,要求三极管工作在小信号状态.

网友B:
这个问题俺来回答:本振信号幅度增强,意味着工作点上升,而由于三极管的非线性,某种类型三极管的 放大倍数随着工作点的升高而下降,正好在满足|AF|=1的时候,净输入和反馈量相等,满足了平衡条件。

网友B:
混频器存在矛盾的:1、作为前级电路的混频器,工作点低可以降低噪声,2、而作为本振,工作点高容易起振.矛盾吧,而国内绝大部分的民品就是这样的,为了省钱。

网友C:
4楼:
本振信号增强,会使工作点下降而不是上升。由于工作点下降,使得管子增益降低。

网友B:
不是指的静态工作点。

网友B:
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和工作点存在两种关系,正向和反向的,一般振荡电路选反向的,就是为了满足平衡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