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设计的485电路,忘前辈给予指导改正,

楼主:
我是名大三学生,最近接手一个项目,原理比较简单,但是之前也没什么做成产品的经验,这是我的通信部分,下位机和上位机的距离最多不超过5米,公司指定要用485,我这几天翻了不少本坛老帖,学习到很多,但由于能力有限,对自己设计的电路不是很有信心,所以贴上来,忘各位前辈给予指导修正。。 在AB线间我没有加120欧的电阻。。这个会影响我的正常通信么??还有我准备做个led小灯,在通信的时候闪烁,是在左边好呢还是右边好,直接挂在通信线上可以么??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单片机采集30v的dc信号,我用521作隔离,电路这样设计可以么??
下面的是别人的设计,这样没有地线只有一根信号线连入可行么??
这里的12V是单片机系统的电源,这样是不是就没有起到隔离的作用了??

楼主(2010-10-09):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6n137用法没有错吧。。我直接把6脚接了vcc,我看手册上的电路好像这样是对的,但我对自己真的信心不是很足

网友A:
你做的很对 好象是这样的 我找我同学在看看

网友B:
终端电阻必需加,距离短时可加在一端,但最好严格按规范设计。指示灯不可直接挂在总线上,可将数据输入输出经逻辑门缓冲后驱动LED,采集30V直流信号如果该信号的驱动能力足够,用光耦是可以的,简单加个限流电阻即可,没必要搞那么复杂,但如果驱动能力不足,信号采集、隔离方法就会截然不同了。

楼主:
谢谢。。chunyang
这两天看过你的不少帖子,很是佩服啊,485通信哪里我加了个120欧的终端电阻了,还有采集哪里我把那个并联的电阻也去了,驱动能力还是很强的。。

网友C:
这个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C:
最后那个 稳压管

网友D:
5米,瞎搞都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E(2010-11-10):
设计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