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问一下IRQ.s里HANDLER用处

楼主(2010-10-09):
$IRQ_Label HANDLER $IRQ_Exception_Function
这句话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IRQ_Label 和$IRQ_Exception_Function都是代表2个程序段,加入HANDLER宏定义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A:
是启动文件里面的东西? 还是对应汇编读读吧

网友B:
这个不懂,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C:
是一个标号吧!

网友D:
简单点你可以把这个宏理解为函数。
$IRQ_Label HANDLER $IRQ_Exception_Function
其中HANDLER就是这个IRQ中断函数的函数名,$IRQ_Label和$IRQ_Exception_Function是调用这个函数的参量。

实际的作用是:把$IRQ_Exception_Function(一般是C语言),包装上HANDLER(中断的出入栈操作及任务切换等等汇编函数),变成了另外一个函数$IRQ_Label(能直接让IRQ调用)。

$IRQ_Exception_Function是人,HANDLER是车,人+车才能跑$IRQ_Label高速公路。缺一不可。

网友E:
:),等看高手的解答。楼上的就算一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