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电路,希望能得到高人指点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10-09):
右边有点看不见了,那个电容是104,

网友A:
为什么要把个图画成这个样子呢?

楼主:
我是新手啊。。能力有限,所以

网友B:
1、原理图画得太不规范。
2、整流管没有必要用两支串联,半波整流一支即可。但建议用四支构成桥式整流。整流管宜使用1N4007这类管子。
3、10uF电容与100uF电容并联又与104电容并联,没有必要。三支电容换成一支470uF至1000uF电容电容即可(输出电流小用小值)。
4、P6KE也没有什么必要,应去掉。

楼主:
多谢版主现身啊
没说明左边进来的是直流,我那两个二极管的本意是防止电源反接。
我看手册100uf的电容是2576产生5v电压的外围元件,去掉也可以么??
去掉tvs那电路的抗干扰能力是不是减弱了,希望版主明示。。
再次谢谢

网友C:
防止反接的话,一个不就已经足够了吗?为什么要两个呢?求解为什么前后的电容的耐压都是25V,后面的1000uF/25V耐压的电容好像蛮大的,是buck的拓扑的话,后面应该电压会小一点的啊,这个感觉不合理,何况单片机的电源应该电流不是很大吧,1000uF的如果有面积限制的话还可以选小一点,前面的输入电容的话,是按照buck的拓扑来算的,你分析一下输入点的电流波形,不是恒定输入的电流是断续的,只要保证不干扰输入电源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D:
哪里有104的电容? 这个是新版吗?

楼主:
7# omi_liang 谢谢大家啊,我后面也发现了问题了,已经去掉了一个二极管,还有电容的耐压值也修改了,但是后面的那个1000UF的是2576的datasheet上的外围元件的值,修改了输出电压也是5V么??

网友C:
呵呵,看来你是不明白buck的工作原理,如果想自己计算得出电容或者电感值的话,需要慢慢去看buck的原来,我相信2576的datasheet里面应该有介绍的吧,呵呵,改了之后当然是5V的,如果想更加详细的了解的话,慢慢把2567的datasheet看明白吧

网友E:
呵呵,是啊,好好的读懂Datasheet,加油

网友F:
你这电路设计的让人郁闷,好好参考maychang的建议吧。

网友G:
设计的还是挺全面,有过流,过压,防反接保护,也有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