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2010-10-09):
TFT, LCD, se, TE, TI
请问一下在TFT初始化中一开始这三个函数在什么意思呢?
    LCD_WriteReg(0x00E3, 0x3008); // Set u16ernal timing
    LCD_WriteReg(0x00E7, 0x0012); // Set u16ernal timing
    LCD_WriteReg(0x00EF, 0x1231); // Set u16ernal timing
在数据手册看到有这几个寄存器啊?

网友A:
写寄存器。
就是往某个寄存器写一个数据。
记得前面那个是寄存器地址,后面那个是要写入的数据

网友B:
学习了
前面那个是寄存器地址,后面那个是要写入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