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启动遇到奇怪问题

楼主(2010-10-09):
新做了一块2440的板子,现在启动时发现一奇怪问题。如果插上电源直接启动,板子起不来,如果将3.3V和地短时间短路,板子就可以起来。
如果不能启动,多次按复位按键也起不来。
短路后,按复位按键每次都能起来。
请各位指点迷津,多谢多谢!

网友A:
仔细检查你的reset电路,我的感觉是芯片没有正常的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