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如何自身USB与PC机收发数据

楼主(2010-10-09):
本人想用STM32F系列的芯片自带的USB模块功能去和计算机实行收发数据,不用嵌系统的形式,该如何进行编程?驱动的问题又怎么解决?STM32 USB HID和STM32 USB CDC这两种形式,我应该使用哪种?如果使用了STM32 USB HID这种,是不是我就不用装驱动了,xp系统就能自动发现USB了,然后直接用上位机的软件和芯片通讯就行?
       求助高手,给一个大概的思路,怎么能实现STM32的USB和上位机进行通讯?我需要从哪学起?

网友A:
STM32 USB HID速度慢,不用驱动 ,上位机有现成的控件,自己搜搜,具体的名称忘了
STM32 USB CDC速度快,用驱动(现成的)虚拟串口, 上位机操作串口,也有现成的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