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汇编多文件编译问题?

楼主(2010-10-09):
我在网上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不知道怎么用汇编把三个文件(main.asm, Fun.asm, Fun.inc)链接起来,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如果有教程之类的更好,谢谢
;*****************************************************************
;main.asm
;*****************************************************************
    #include "p16f883.inc"
      #include "Fun.inc"

Start_ADD        equ          0x21
Data_ADDR        equ        40h

                ORG        0x0000
                NOP
Reset_V        GOTO        MAIN
                org        0x0004
                nop
                retfie

MAIN
                call        Fun
                movlw        Start_ADD
                movwf        FSR
add
                movlw        0xff
                movwf        INDF
                incf        FSR

                goto        add
                end
;*****************************************************************
;Fun.inc
;*****************************************************************
#ifndef FUN
#define FUN
        extern         Fun
#endif
;*****************************************************************
;Fun.asm
;*****************************************************************
        global        Fun

        code
Fun
        nop
        return

        end

网友A:
ASM多数时候都写在一个文件里面 。
如果实在很大,确实要分开成多文件形式,那么你需要每个文件单独编译生成目标文件并使用连接控制命令进行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写的程序就是放在一个文件里面,感觉上下查找的时候有点麻烦,别人看也很难看懂,如果能像C语言那样分成不同的文件看起来会明了一些。
:L 才用汇编不久,还不知道怎么做呢,有请版主指导。

网友B:
这样的风格,很少有人用。还不如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编辑软件找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