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忙解决ADS编译错误,ERROR:2333E?

楼主(2010-10-09):
请问哪位大侠,我在编译ADS时出现错误
Error:(serious) C2333E:Non-Formal 'NF_Reset' in parameter-type-specifier
nandflash.h line 19
Error:C2285E:Expected ';' or ','- inserted ';' before 'uint16'
nandflash.h line 19

Error:(serious) C2333E:Non-Formal 'NF_CheckId' in parameter-type-specifier
nandflash.h line 20
Error:C2285E:Expected ';' or ','- inserted ';' before 'uint16'
nandflash.h line 20

…………………………………………………………………………………………
后面一系列这类错误,都是这种形式的,请问大家我是哪个头文件没包含呢?!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通常应该是符号问题,比如多了或少了冒号,括号之类的,
另外,你使用的变量或结构体定义了吗?

网友A:
看ADS手册吧,里面所有编译错误都有说明,只不过英文的大家都不愿看

有的时候编译器报错的位置不准确,可能错误根本就不在那个文件里,上次我把linux下的ARM汇编改到ADS里,忘了加END,找了个晕头转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哦!问题解决了,就是我自己定义的函数少了分号,加上分号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哦!问题解决了,就是我自己定义的函数少了分号,加上分号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谢谢!呵呵,不好意思,不太会评分,弄错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有机会给你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