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拍下的数据如何保存

楼主(2010-10-09):
单片机如何将摄像头拍下的数据保存起来呢,数据保存在哪呢

网友A:
可以用存储卡,如SD、CF等等,直接用Flash芯片也行。

网友B:
用单片机获取普通usb摄像头的数据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C:
好像是SPI通信协议吧?!

网友D:
有232口的摄像头啊

网友E:
摄像头1秒钟拍多少数据?232 1秒钟能传多少数据?

网友A:
232接口可扛不住,除非是低分辨黑白图像数据。

楼主:
用单片机控制存储视频数据吃力,那么就得用DSP了吧,常用的DSP有哪些呢

网友A:
只存储不处理DSP没有任何意义,DSP的强项是处理,楼主只说要存储,就存储而言,MCU和DSP没有差别。

楼主:
哦,多谢楼上指教,我想做这样一个系统,将摄像头录下的数据存储起来,然后,拿到上位机上来看拍下的录像

网友A:
拿ARM做个最小系统,开发板都成,支持SD卡或IDE接口即可,跑LINUX或WinCE,软件都不用开发,一切都是现成的,用Mini ATX主板的微型PC平台也可以,自己用MCU做,需要写USB接口和SD卡驱动,用Flash存储虽然简单,但要解决和PC交互的问题,USB需要在主从模式下切换,上位机上也得写驱动,值不值自己看了。

网友F:
如果有时间和精力,采用fpga控制摄像头,从底层开始完全自己控制。fpga可以外接任何存储器,根据速率和容量要求选型。我实现过用fpga控制ccd,在控制方面,可以做到ccd的最高分别率,但只存储一帧图像。实时性要求很高的话,采用fpga,其他可考虑采用mcu控制,譬如dsp或者arm等,这两种开发起来的难度和周期差别很大。

楼主:
楼上两位你们好,我是个初学者,刚用单片机做完一个小项目,想用MCU做这个系统,然后多学一些东西,我做这个系统只需在录像完成后,然后再将保存录像数据的存储器与计算机连结,观看录像即可,不用实时接收摄像数据。
我的低子比较薄,目前,我想我能用MCU将摄像的数据存到SD卡中,然后将SD卡从录像设备上取出来,再用读卡器读取上面的数据,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前面已经说过,如此的方案需要自行编写USB Host和SD驱动程序,对初学者而言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G:
截取每帧数据,通过其它方式保存。

网友B:
直接读取cmos输出的jpg文件,打包成avi保存,关键是看你的帧率要求和图像尺寸

网友A:
打包成AVI文件保存对处理能力有要求,普通MCU扛不住,应付原始数据可以,但原始数据要处理过生成视频文件才能观看,只是要选择在哪处理的问题。

网友F:
这需要看你的速率要求。速率慢,但要求高清,需要压缩算法,这个更复杂。否则,最好选一款已带压缩和通信接口(USB或者以太网)的摄像机,通过你的单片机送到存储器上,然后在计算机上显示

网友H:
赞一个!
拿ARM做个最小系统,开发板都成,支持SD卡或IDE接口即可,跑LINUX或WinCE,软件都不用开发,一切都是现成的,用Mini ATX主板的微型PC平台也可以,自己用MCU做,需要写USB接口和SD卡驱动,用Flash存储虽然简单,但要 ...
引用 网友A:

网友I:
找一种合适的视频格式, 利用一种能跟得上通信速度的数据接口方式,  再加上一种存储容量,速度,读写次数都能满足要求的存储介质     保证整个数据通路没瓶颈

楼主:
查了一段时间的资料,发现做视频采集还要各种驱动程序,不知道这个驱动程序指的是什么,是不是各种芯片的时序逻辑控制程序呢,比如在一个视频采集系统中,需要控制摄像头的CCD,就要控制其内部的主控芯片,这样就有主控芯片的时序控制程序,那么是不是这个主控芯片的时序控制程序就是摄像头的驱动程序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