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容降压的问题

楼主(2010-10-09):
小弟目前有一项目,负载是交流220v马达。但控制部分电源是:dc5v,100mA以下的电流,想用阻容降压电路,但不知如何才能设计才能保证它的输出稳定及安全?请各位大侠支招,不胜感激!!!

网友A:
这种电路,安全是办不到的。
趁早另打主意。

网友B:
有小开关电源

网友C:
好像消耗很大

网友D:
做个简单的flybuck就好了。

楼主:
5#,能否推荐一个比较好的方案?谢谢!

网友D:
viper12a、TH201或者top系列的都可以,资料你自己上网搜吧。

网友E:
外行来发表下观点

220v阻容降压,电容应该要做到400v,是不是:shutup:

网友:
阻容降压本来就CBB电容,耐压大都400以上。针对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不行的,阻容降压电路的电流超过70MA就不行了。所以只能采用变压器降压了。

网友F(2010-12-29):
楼主问要的是阻容降压,怎么扯到开关电源上去了,100mA可以采用此方式,只不过电路带高压,不是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