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有bad block,怎么消除

楼主(2010-10-09):
开发板上有bad block,不知道怎么消除,求助!我的开发板现在是没有系统的,因为有bad block,想安装系统也安装不了!想请教一下,怎么才能成功安装系统?还有我现在这种情况怎么标记bad block使之不用?

网友A:
有坏块很正常,你用不坏的块就行了

网友B:
标记成坏块,以后不用就行了. flash有坏块很正常.

网友C:
坏了就坏了,永远的挂掉了

楼主:
我的开发板还没有安装系统的,具体怎么标记啊?能说说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开发板还没有安装系统的,具体怎么标记啊?能说说么?

网友D:
标记跟你没关系,直接用JTAG烧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