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抖动和使用IO中断矛盾吗?

楼主(2010-10-09):
按键抖动和使用IO中断矛盾吗?

现在要实现只要IO电平改变就进入中断,但是发现抖动很厉害(我是用一根接地的线去触碰管脚的)因此造成狂进入中断

但是用抖动延时的话,是不是就不能利用PIO中断了

网友A:
你改一下IO的触发方式,改为下降沿试试

网友B(2010-11-17):
按键抖动很可能影响到IO中断,可能出现反复进中断,你可以在中断里作适当延时或其他处理,当然一般中断中都不能延时太长.

网友A:
在PIO中断里面延时呀!怎么不可以?PIO中断里面延时多久都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这样实时性就不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