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解调电路求助

楼主(2010-10-09):
各位大侠

目的:制作一个监测工具,能够捕捉到PCD到PICC的命令(13.56MHz),以及PICC
        到PCD的响应数据(848KHz)
难点:目前,从PICC到PCD的解调可以实现,比如使用EM4094
         难点在于怎样将PCD到PICC的信号解调,数字化,便于分析
求助:请大侠提供从PCD到PICC的解调芯片或者其他电路,最好能够与MCU有接口

感谢:20分

网友A:
陷波器+比较器应该就可以了!
或者用示波器也可以直接看出来!

不晓得你这个监测工具有啥用,PCD到PICC的命令和流程在14443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