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跟随器问题,请教大家了

楼主(2010-10-09):
我用LM324做电压跟随器,测量电池电压。我用两个240K的电阻串联然后并联在电池两端,取中间对地电压。两级跟随,但是第一级的输入明明是1.92V,输出却是1.47V。第二级输入同输出只差0.01V。这是为什么?

楼主:
图大致这样接

网友A:
1、首先检查连接是否正确
2、其次确认LM324的输入阻抗要求是多少,你可以把240K电阻减小到10K试试看。

楼主:
嗯,试一试先

楼主:
不过作为跟随器,输入阻抗应该是Mohm级的吧,应该和电阻无关

网友A:
不过作为跟随器,输入阻抗应该是Mohm级的吧,应该和电阻无关
引用 楼主:

不好说,老的芯片其输入偏置电流要求比较大也是可能的。

你最好还是查查手册中对偏置电流、偏置电压、输入阻抗等等的描述再说。

网友A:
另外,正、反相不要接反了。

楼主:
OK,兄弟现在在哪个城市?

网友A:
OK,兄弟现在在哪个城市?
引用 楼主:

WHY?

江苏最北的一个城市。

楼主:
徐州?要是近些就去拜访了

网友B:
有没有把A1,A2换个位置试试看?

楼主:
换过了,不行

网友B:
挺奇怪的。
1,324供电是怎么供的?
2,现在1.92V是2个240K平分得来的吧?有没有试试换换比例,看输出怎么变化?

楼主:
单电源 3.3V

楼主:
Low input biasing current 45 nA
Wide power supply range:
Single supply 3V to 32V
or dual supplies ±1.5V to ±16V

网友C:
输出电压超限了:Large output voltage swing 0V to V+ − 1.5V。

网友B:
基本上工作在极限状态下,一点余量都不给了。。
出现奇怪现象就难说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他是单电源供电,输出应该是0-3v。

网友E:
18楼正解

LM358输出范围比324高一点,找引脚兼容的片子吧,很多。

网友F:
使用lmv324,这个是轨对轨输出的运放。

网友:
关注中。如果电压不高的,我建议可以使用LM310,但这东西的原厂已经停产了。目前我还没发现有其他直接的跟随器IC,运放除外。
另想问楼下,轨对轨有什么特殊之处吗?望赐教!

网友A:
轨对轨也只是接近电源范围,但肯定不是等同于电源.

而且所谓的轨对轨输出,其实不同的芯片差距还是蛮大的.

网友G:
做跟随器的话,输入输出都要轨对轨
LZ要求的应用的话,关键是轨对轨的带负载能力
轨对轨输出级离电源轨有多近是和输出电流直接相关的,一般都会给出这个参数,不行就并联扩流
从原理上讲,达到vout,h=vdd 需要无穷大的输出管

网友H:
LM324共模输入电压是V+ -1.5V,输出又不是轨到轨,您的应用已经超出它的极限参数啦,换用SGM324吧,共模输入电压-0.1V~+5.6V,轨到轨的输出:

楼主:
看来应该是电源电压接近临界所致,换成6V供电,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