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通道切换时,如何设置,需每次都进行自校准吗?

楼主(2010-10-09):
问题1:将AD7705设置自校准,需要设置延时等待自校准结束吗?需要多长时间?
问题2:复位接口迷失,需要每次读AD前,执行一遍吗?
问题3:CLK:时钟位。时钟频率为2. 4576MHz 时,该位设置为“0”, 时钟频率为        1MHz     时,该位设置为“1”。对吗?选最快的更新率行吗?
问题4:ad7705通道切换时,如何设置,需每次都进行自校准吗?谢谢

楼主:
解决其中几个也行啊,帮帮忙!

楼主:
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能解决某一个也感谢呀!

网友A:
AD7705的自校准属于内部操作,系统自动校准完后会回到正常的工作黄太状态,你无需操心。
通道切换需要重新自校准。
你还是多看看说明书吧。晶振频率不一定要选用2.4576M的,这个频率是生产的时候测试用的,不过是最为保险

楼主:
可我每次切换通道不校准,读出来的数据怎么也看不出来变化呀。校准倒是有点波动

网友B:
数据手册上基本都有吧
1.自校准需要的时间是输出周期的六倍.但你如果不急着访问它,可以不用延时等待它的自校准结束;而如果你要想尽快得到一个输出结果,那就需要9个输出周期多一点的时间.
2.我觉得应该是当程序正常运行中,突然开始无法-正确访问AD7705时,才对其接口复位吧
3.要想实现数据手册中提供的性能,输出频率最高只能是500Hz吧
4.通道切换时,最好还是进行一次自校准的.

上楼的问题,你看不出数据变化.可能是你要求的精度不高.你没有提供一个非常精准的待测量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