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STM32在IAR中怎样阻止启动代码对RAM区进行清零

楼主(2010-10-09):
香主:
    MCU在VDD不掉电的情况下复位,IAR中怎样设置才能阻止启动代码对RAM区进行清零?

网友A:
可以修改IAR的启动文件,在检测到RCC_CSR的PINRSTF位为'1'时,跳过对RAM区清零的操作。

具体怎么改启动文件,你可以自己看看,我没有做过。

楼主:
香主,如果是从standby模式唤醒,RCC_CSR的PINRSTF位是否会为1呢?

网友A:
如果是从standby模式唤醒,RCC_CSR的PINRSTF位不会为"1"。

楼主:
如果从standby模式唤醒,需要怎么修改可以跳过RAM区数据清零呢?

网友B:
__root char __low_level_init(void)

返回0 ,不对RAM清零和初始化(注意如果上电是返回0,全局变量将不能得到正确的初值)
返回1,对RAM清零并初始化初值。

这里有个副作用,如果返回0,则全局变量也不会初始化,因此全局变量可能得不到正确的初始值。

如果仅仅只是需要某种情况下复位,不改变某些变量的值,应该将这些变量定义成__no_init更合适。

楼主:
谢谢STM32W指导,我用的是IAR5.4,没有找到__root char __low_level_init(void)这个函数的出处,用__no_init定义变量是可以保护RAM中的数据不清0,但是RAM中的初始值是乱的,如果我想让RAM数据在上电复位(PINRSTF为"1"时)的时候清零,而其他复位(例如:standby模式下)RAM数据需要保护,这需要怎么实现呢?望大侠们再指教!

网友B:
没有找到__root char __low_level_init(void)这个函数的出处,
-------------------------
直接写个函数就行了。
__root char __low_level_init(void)
{
    if(PINRSTF为1)
    {
       return 1;
    }
    return 0;
}

用__no_init定义变量是可以保护RAM中的数据不清0,但是RAM中的初始值是乱的,
----------------
需要初值,可以手动去赋值初值。
__root char __low_level_init(void)
{
    if(PINRSTF为1)
    {
        //手动对所有no_init变量赋初值
    }
    return 1;
}

个人建议用方法2。

楼主:
继续向STM32W大侠请教:
__root 定义函数是保证没有使用的函数或者变量也能够包含在目标代码中,在程序中执行时是不是自动插入到启动代码之间?在程序中定义了__root char __low_level_init(void)函数,是不是替换了编译器自带的RAM数据清零判断函数?

网友C:
这个问题问的好,期待好的答案:lol

网友B:
继续向STM32W大侠请教:
__root 定义函数是保证没有使用的函数或者变量也能够包含在目标代码中,在程序中执行时是不是自动插入到启动代码之间?在程序中定义了__root char __low_level_init(void)函数,是不是替换了 ...
引用 楼主:

YES

楼主:
非常感谢!:handshake

网友D:
俺在iar里喜欢这么干,楼主听stm32w的没错。

网友E:
:lol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