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母线为何一接上MOS就变为0?

楼主(2010-10-09):
我想做一个直流斩波电路来驱动电机
直流母线产生电路我用的是:34063+小型变压器输出为130~220V可调
斩波(A相电路)和升压电路如下所示:
这两部分单独做的,然后再用导线连接起来
现在有两个问题
1: 升压电路一连接到斩波电路,VDD立刻变为0V左右 这是为什么呢?
2:驱动电路要求输出3A电流,这是否意味着升压部分要输出3A的电流?

网友A:
2:驱动电路要求输出3A电流,这是否意味着升压部分要输出3A的电流?

考虑电机启动电流,应该比3A更大。
拿34063做,功率至少差着百倍。
所以“1: 升压电路一连接到斩波电路,VDD立刻变为0V左右 这是为什么呢?”就不用再说了。

楼主:
请留步老爷子!
您老可有什么好的建议不?
刚毕业,还是新手

网友A:
3楼:
建议可不大好听:
从中学物理课开始复习。然后是普通物理、电路基础(有些教材称《电路》,有些教材程《电工基础》,有些教材称《电工学》)、模拟电路。

楼主:
书是看得懂,可是一用到的时候就有点犯糊涂了(缺少实践锻炼呀,正在补中)
老爷子,如果是直流升压,输出200V,3A的话,能否给个思路?

网友A:
5楼:
输出200V3A,这是600W,建议使用半桥拓扑。半桥电路输出电压要在2倍范围可调还是比较容易的。不过还要考虑你的电源(供电给升压电路的电源)是否能承受。若是用220V市电整流,则不必升压。
这样的功率,用单端电路在成本上已经不上算。

网友B:
拿34063做,功率至少差着百倍。VDD输出带负载能力差,一接MOS就变为0很正常

网友C:
直接用芯片驱动变压器,功率不够,要用芯片驱动功率管,再驱动变压器

网友D:
哈哈~
如果是直流升压,输出200V,3A的话,

想想,那这时的输入电流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E:
600w的功率半桥比较合适,而且对于初学者来说简单。
TL494、SG3525之类的控制IC+ 大功率的MOS管。
磁芯一般也要EC42的吧。驱动变压器使用EE19或者22的吧。输出电感使用铁粉心或者开气隙的磁芯。

楼主:
对不起了!各位师傅,我写错了 本来是想写2mA的
电机只需要4W  如果输出200V的话,我想只要2mA左右就行了
我听别人说,相对于这个升压电路来说
如果负载阻抗比升压电路输出阻抗小的话,升压电路输出电压就会变小
原因是本来流到升压电路R2,RP1电流全部流到负载阻抗上了
所以输出电压就变小了
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

网友A:
4W对34063来说已经是很重的负载了。
另外,额定200V4W的电机,似乎是20mA电流而不是2mA。

你那个说法不对,只能说负载电流超出了电源的能力。实际上,是34063已经由于R1上的压降而限流。

楼主:
R1上的压降? 老爷子如果在34063上加扩流可不可以?

网友F:
不可以,差的太远了,换方案。

楼主:
那用线性放大电路可以不?

网友F:
不可以,需用高压供电。

楼主:
由于其他器件的VCC都是12V,所以我就想用12V升压到200V左右电压
不想再多一路电压输入,想用DC-DC可以吗?

网友F:
难道你的系统是用12V电池供电的么?就算想用低压升压法,电路可参照逆变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