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电源芯片 散热问题

楼主(2010-10-09):
我的电源芯片是LT3080 输入24V 输出8V   输出恒定电流1.1A  当芯片自身温度非常高时 会自我保护 从而降低输出电流
     现在因为负载的电流比较小 只有380mA 左右 导致电源芯片自身消耗电流较大 芯片温度非常高  输出电流迅速下降 负载不能正常工作 而且温度上升非常快 大概只能使负载正常工作1分钟
    电源电路板 比较小 直径84mm左右 而且是在密闭的壳体里 工作 请教各位高手怎样解决这个 散热问题呀

网友A:
(24-8)x 0.38=6.08W,密闭环境下散热就是大问题了,建议分两级处理,先把24V降到16V,然后在到8V

楼主:
380mA是负载消耗的电流  1100-380=720mA是电源芯片消耗的 现在是从24V降到8V 然后再降到3.3V的

网友B:
楼主连最基本的概念都没搞清楚

楼主:
什么意思呀 我第一次接触电源板的设计 好多都不懂 请楼上的高手多多指教

楼主:
望各位大虾多多帮忙

网友C:
为什么是恒定输入1.1A的呢?如果是恒定输入1.1A的话,损耗应该是1.1A才对啊,楼主是不是没有把规格书看清楚呢?人家那个是1.1A的最大输出,不是恒定的吧,1.2V到36V输入可调输出,最好自己先测测电流再说,呵呵

网友D:
加散热片或风扇就好了。

楼主:
The LT®3080 is a 1.1A low dropout linear regulator that can
be paralleled to increase output current or spread heat in
surface mounted boards. Architected as a precision cur-
rent source and voltage follower allows this new regulator
to be used in many applications requiring high current,
Output Current: 1.1A

楼主:
以上是技术手册上写的 我理解是 它的电流时恒定的1.1A

网友E(2015-06-25):
引用 楼主:
以上是技术手册上写的 我理解是 它的电流时恒定的1.1A

1.1A是指最大能输出的1.1A电流   be used in many applications requiring high curr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