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问题,pcb导入网络表个别没有封装元件

楼主:
各位大侠,最近遇到一个protel的问题,跟大家请教请教。以前我用protel99绘制pcb时,都没有建立网络表,直接在pcb文件中导入制作好的封转元件,再根据原理图创建网络。自我感觉这也不是好的习惯,想改变一下,严格按照正确步骤来。
遇到一个问题,当我在sch文件中加入在pcb.LIB中制作好的封装元件,在pcb文中环境中导入创建的网络表,发现有一个元件没有加进pcb文件,而另一个元件虽然加进pcb文件的但没有网络,查看网络表文件也是正常的。
我做了几次试验,发现有问题的两个元件,在pcb.LIB环境中与其他元件的封装显示时不一样。正常的都是我们观看时正好满视窗(四类快捷键Z+F)显示如图1,而两个不正常的文件显示如图2、图3。请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或者通过怎么设置软件避免该问题。
图1.正常在pcb.lib环境中显示的封转元件

图2不正常的两个显示,这个封装元件在pcb文件中导入网络表后,导不进。

图3 该元件在pcb环境中导入网络表后,元件没有网络

楼主(2010-10-09):
发现把在封装库文件中对应的显示不良的,重新画,让其显示跟正常的一样后,该问题解决。但不知道为啥,以后怎么注意避免。:sleepy:

而且发现有时候,当加载网络表出错时,封装库文件中有的元件名称给修改了,名字后加了double。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就是封装没有建好没有通过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封装没有建好,没有通过,能在建立的库文件中能看出来吗?

网友A:
看不出来,也是在update转的时候给一堆error,然后再回头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