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ld编程

楼主(2010-10-09):
各位硬件编程专家:我有一个2轴数控系统:pc104总线驱动的驱动板坏。板上有cpld芯片坏。是epm570gt100c5烧坏。是厂家将3.3v稳压管输入与输出短接造成的。型号打磨。我将板图画出后
才分析出来,我用下载线可自动识别是epm570.我可提供原理图,操作系统。我刚接触cpld不会
写程序。只会汇编那算法太复杂了望高手帮忙,我会出钱望在业余时间来写,我来提供报酬。等待好心人的回复。

信箱:
dllizhi@126.com

电话:0411-88563469(小灵通手机)

                                         qq841501043 但请求提示(编程

网友A:
你可以找人直接**,不需要编程的,只要愿意出钞票就可以了

网友B:
找厂家维修才是正道,费用会比你请人或**低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