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下用于LED调光控制的单片机

楼主(2010-10-09):
市场上的单片机看的我头都晕了,大家帮我推荐下
       我有两个方案:
     (1)最简单的,单片机进行红外接收控制PWM信号。
     (2)加强点的,单片机进行红外接收控制PWM信号+可设置时间延时+EEPROM**操作。

       不知道市场上有什么型号比较合适的,性价比高点,功能能满足就行,不需要太强大。
       手头上有STC89S52,调试成功了,但是对市场不了解,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便宜的单片机能实现这个功能,谢谢了。

网友A:
建议用性价比较高的义隆单片机.EM78P418.
8路AD输入.
3路PWM控制
有睡眠模式.唤醒模式等

网友B(2011-07-03):
89S52做,好浪费啊

市场上一大把现成的IC在卖(已经处理好程序了得),便宜的才7毛8毛钱一片。

网友C:
这么久的贴都出来了!
我们的DT10F676 带EEPOM SOP8和14  工作温度-40--+80
对于简单的功能就好多了!不知道要6脚还是8脚的!
6脚的90P01
8脚的太多了,就不说了!

网友D:
能考虑一下专用调光IC 替代传统的红外对管吗?
成本方面肯定会比红外便宜,而且线路也简单了。
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络我
51899588@163.com  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