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个18系列带CAN总线的片子

楼主(2010-10-09):
公司有一产品使用PIC18F46K20,现在老大说要加上CAN总线功能,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片子。
请兄弟帮忙推荐一款片。
要求:
     PIC18F46K20有的 它都有(特别是SRAM不能小于3936KB)
     PIC18系列的的片子
     最好是44/40PIN的 多一点也可以
     最好可以和PIC18F46K20  PIN对PIN

网友A:
PIC18F4680为什么不行,或者LF4680。

楼主:
PIC18F4680 它的RAM只有 3328 ,这个不够

网友A:
如果18F4685也不行,只能换PIC24HJ64GP504/606这样的16位机了。

楼主:
18F4685  RAM还是小了,
  24就是那就是换系列了啊!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B:
那不如DSPIC的了,现在有些价格比24的的还好点

网友:
18系列没有符合你要求的片子(主要是RAM),走到PIC24也只有PIC24HJ64/128GP504,价格不便宜,找找别的牌子看

网友C:
我们STK有要出带CAN的

网友D:
PIC18F46k80,即将出炉

网友:
可以申请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