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和我画了同一块PCB,请大家看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楼主(2010-10-09):
朋友和我画了同一块PCB,请大家看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谢谢!指出不足的朋友都有分得。

网友A:
1、一般晶振下不走线 2、元件焊盘走线应从中间引出,不能从斜角拉出;
3、元器件布局不够合理,过孔过多,大的元件下那个过孔的尺寸与走线不协调。

网友B:
总的来说,你的比你朋友的优化了不少
问题如下,除了2楼的,再提几点
1,我发现了不必要的过孔。也就是说不需要换层得地方你强行换层了。
2,电源的过孔太小(这一点你没有你朋友的好)。电源走线还要优化

看的时间不多,就提这么多,如果我来画,至少还要花一天来仔细优化。

楼主:
to 2L:
你好,你说晶振下下不走线,但我画的那个线是直接从晶振到IC引脚的,那是必须连到晶振的呀。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来画呢?我也感觉元件布局有些不合理,一般布局的时候要考虑美观,布线方便,还有什么原则吗?
过孔多的原因是:我想让正面的线和反面的线相互垂直。所以一些没有必要加孔的地方我也打孔换层了。
谢谢回复。
to 4L:
是我画得不好,你才要花1天的时间来优化吗?如果你来画这块板要花多长时间呢?

网友B:
我画这块板如果专注做这个也就一天吧

网友C:
底层就3个件?建议改到顶层

网友D:
这种速度的板,即使自动布线,出来的实际效果都是感觉不出明显差异的

网友E:
地过孔可以放多点,但是通信过孔尽可能的少,如果是高频线可以夹地走,并注意等长,可防外界干扰

网友F:
内容丰富!效果很明显呀!

网友G:
再过一阵子 为也要学画板啊!!先学习学习!!嘿嘿!!!!

网友A:
指的是除连到晶振IC的另一条线,一般晶振下最好覆铜,画PCB板没必要严格的按照上下垂直,也许你打太多的过孔付出的代价更多,仅个人见解。

网友A:
电容电阻最好朝一个方向放置。试着把原件安排得紧凑些,也许会有很大的提高,O(∩_∩)O~

网友H:
画来玩的,只考虑布通,作为学生的话,练习一下也不是坏事,线宽太统一了,不像自己拉的,像自动布的多

楼主(2010-11-19):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画来玩的,已经不是学生了,不是自动布线。水平太差了,让您见笑了,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I:
最大的问题是电源线的问题,整版电源品质一定很差。

楼主:
回复 网友I:
大哥,能不能说得具体点,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