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请斑竹解开菜农usb之isp疑虑

楼主(2010-10-09):
既然华邦的isp固件支持usb下载程序,而nuc120同时也支持usb2.0全速设备。那么就意味者usb接口可以在isp期间下载程序,也可在运行期间批量传输数据。此问题如何妥善解决?谢谢!

网友A:
hot大侠,这个问题想展开讨论:

1. 华邦芯唐的isp, USB的确不是盘符,被做成HID(人体学输入设备), 这个在windows上自然支持,可以免装第三方驱动。

2. "运行状态"下,可以将flash虚拟成U盘,有现成的代码可以试。找到
http://www.nuvoton.com/NuvotonMO ... 7-91b2-221afeddd575
下的NUC100SeriesBSP_CMSIS_v1.02.002.zip, 其中有个Smpl_UDC, 就是虚拟U盘的例子,
可以替换自己想要的任何存储介质。
另外还有两个例子:Smpl_HID, USB人体学设备的例子,易于用来实现USB通讯。
Smpl_FMC,读写内部flash的例子。要在此基础上实现ISP, 相信对hot大侠是小儿科了。

其中也有若干疑点请不吝赐教:

1. lpc1343的usb isp是否在“运行状态”也支持呢?还是和华邦芯唐一样,有另外的“isp状态”?
比较奇特的是,lpc1343将usb虚拟成盘符,如果这个在“运行状态”也支持,
必然要占用usb和系统资源,比如USB端点、中断等。这样用户其他的usb例程恐怕就需要夹杂在一起维护了,不知道lpc这个isp如何提供给客户的?提供代码让用户自己去改吗?

2. 虚拟U盘的方式不太好,多一个盘符之外,
    还有需要超级权限问题,
    还有应用程序发送给U盘的scsi命令数据,各版windows允许通过的不一样,要支持多版windows比较困难。lpc使用的什么命令呢?

网友A:
isp固件和“用户程序” 都能控制芯片复位,
并都能通过寄存器ISPCON.BS位,控制复位时,从 “isp固件” 还是 “用户程序” 进行启动。

软件复位到“isp固件”之前,可写特殊的复位标志寄存器,让复位后运行的“isp固件”进入isp状态。
具体的说就是RSTSRC.POR位,意思为power on reset, 在初次上电时,会自动置1。软件reset之前,
将其改为0。这样"isp固件”就有判断依据了。
目前的固件是否进入"isp状态“, 除了判断pb15之外,RSTSRC.POR也是一个判断条件。
所以hot大侠不必担心。
-------------------------------------------------------------------------------------------------

但是对hot大侠的办法仍旧有疑虑,因为这样USB插上强制进入isp状态,
对于某些应用,完全靠USB供电并启动,就无法直接启动到"用户程序"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bingo! 完全正确,hot大侠的表述没看出问题啊~
“运行期间” usb归运行的程序管。isp期间usb归isp固件管,不矛盾。

楼主:
在lpc1343中,也有usp的isp能力,不过它实现的方法是将flash程序空间虚拟为一盘符。
在华邦的isp应用程序中,usb应该不是被虚拟成盘符,应该为一设备。
假如插入usb后,先进入isp状态。
在下载完程序回到运行状态后,还能将运行状态中系统内的外接nand flash虚拟成u盘吗?
俺对usb协议了解甚少,望斑竹能给俺解答之,谢谢!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斑竹!
首先别称什么“大侠”,俺现在菜鸟不称不上,只是选型阶段,想深入了解以便于设计。
至于lpc1343的usb bootloader,俺也是听朋友简单所述,没深入了解。它虚拟成U盘是有些问题。

本主题的讨论:
首先,若采用unc120或unc140带usb设备的芯片,肯定能和PC通讯。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可能要遇到一些问题,俺对usb协议没深入了解和具体应用过,所以存在许多疑问是自然的。

首先根据isp应用软件的要求,有个加载和运行过程之分,故应用了PB.15的电平信号来具体区分。
说些usb外行的话:
假若PB.15=0,那么此时PC与nuc120通讯,自然可以进入isp状态。
所以会存在nuc120的IO即PB.15的控制和时机问题。
假若此时PC识别为HID设备,那么isp结束后,假若PB.15此时为1,由于PC已经识别或枚举过,难道PC可以二次识别吗?

虽然俺不清楚PC和USB设备的内情,但俺觉得这是二次过程,即必须再将USB拔下来重新识别,而且这次需要PB.15=1的配合。

不知俺理解或描述的妥当否?
今天俺补习补习usb协议,免得总说笑话。

谢谢斑竹能继续为菜农解惑,此问题可能也是其他网友需要知道的。

衷心感谢!!!

楼主:
再:
斑竹提供的链接俺已下载了两天都没成功,其他都可以,不知为何?
http://www.nuvoton.com/NuvotonMOSS/Community/ProductInfo.aspx?tp_GUID=7052964b-b71b-46b7-91b2-221afeddd575

网友A:
非常非常感谢斑竹!
俺觉得这是二次过程,即必须再将USB拔下来重新识别
引用 楼主:

别谦虚啊,大侠功力非常深厚,俺在你面前恐怕连小学生都不如。
USB略知一点,因为正好做到这一块,事有凑巧。。。。

这个“二次过程”,的确需要将USB拔下,拔下动作可以软件模拟,
设置USB到SE0状态(D+,D-信号线上值都为0),保持一定时间,例如15毫秒左右,windows就认为USB拔下了。
然后退出SE0状态,就自然开始“二次过程”了。

楼主:
谢谢斑竹!
问题已经聚焦,现在只剩下usb如何正确地进入isp或运行状态了。
先将俺不成熟的想法提出:
由于比状态需要pb.15和reset两线支持。
这个想法可能需要得到isp应用程序的支持。
在nxp中,只要reset信号从低电平跳变到高电平的瞬间,若ispen(华邦的pb.15)为低电平时,就会掉入isp状态。除非复位否则不会回到运行状态。
特别注意:在isp期间,ispen信号的任何变化都不会改变此时的isp工作状态。
假若华邦的isp都具备这些,其应用软件加一软件复位钮时:
用74hc123实现双路单稳态电路,来分别控制nuc120的reset和pb.15。
将usb的vbus即电源接一npn三级管后做为比两路的单稳时钟源。
由于无usb即vbus=0,npn不会导通,故reset和pb.15都为高电平。
插入usb即vbus=1时,retset和pb.15同时为0。
由于是单稳态电路,且两个信号的延时脉冲宽度不同(ispen宽),这样就保证了进入isp状态,而且是一次(只要不再插拔usb)。
在isp完成后回到运行状态时,reset和ispen早已跳变为高电平了。

此方法就是俺构思的“自动usb之isp”

手机打字太累…

楼主:
请斑竹删除之,晕!手机发帖太倒塌!

楼主:
这个由npn三级管 74hc123组成的自动一次性进入isp状态的构思是成立的,但最怕isp应用软件中的链接按钮内部再发送一条使nuc120复位的命令。
因为该电路是在usb线插入主机的瞬间(mS级)一次性完成进入isp状态的。
此时pb.15早已随reset信号的升高而升高。
故此时isp应用软件若再复位肯定就不会进入isp状态。
假若事实确实是如此,那么此电路只能将pb.15改为usb插入主机后恒为低电平。
即不拔掉usb将永远回不到运行状态。

这就是俺对华邦的isp应用软件最大的担忧。

不过这不牵扯到nuc120中4k的isp固件的改动。

谢谢斑竹能继续为菜农解忧。
因为俺现在无任何硬件,只能胡思乱想了。

楼主:
斑竹的疑虑就是菜农自己的疑虑!但如何不拆壳自动进入isp确实不好解决,如何是好?

楼主:
如何是好?

楼主:
搞的人太少,交流都难…

网友A:
也想不出办法。除非能软件通过USB控制reset和pb15拉高过低,近乎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俺只是说如果呢。。程序保证不出错,就还有办法。(这个方案在讨论中,咱只是一个旁观者):
1. isp工具写完"用户程序"并验证正确后,写一个"特殊标志"
2. isp工具擦除"用户程序"时,一定会擦除这个 "特殊标志"
3. isp固件在没有检测到这个"特殊标志"时,会进入isp模式。
    在isp固件检测到pb15没被拉低、并且发现不是“用户程序”重新引导而来、并且验证“特殊标志”正确,
    才会引导到“用户程序”。
这种情况下,软件可以控制从"isp状态"和"用户程序"状态互相切换,完全不需要手工参与。

楼主:
谢谢斑竹!
有点难。我说的电路是可以满足一次usb插入时进入isp的,但它的缺点是每次都被强迫进入。假若不想isp下载程序,则必须借助isp应用软件做一次放弃,即nuc120复位才能回到运行状态中进行usb通讯。

楼主:
希望斑竹继续。随后贴三张图来讨论。由于产品出线的问题,只能有usb端口与外接通讯。而四线usb本无控制功能,只能在vbus上下功夫。

楼主:
如果不用硬件电路,如何进入isp?

网友A:
如果不用硬件电路,如何进入isp?
引用 楼主:

这条路验证过可以通的。hot大侠,这样可以吗?

ISP固件检测到用户程序区域某个固定的地方为0xFFFFFFFF (flash没数据时的缺省值),
就认为用户程序不在flash中,进入ISP.

反之,则认为用户程序在flash中,进入用户程序。
如果要再次进入ISP, 可以通过给用户程序发送特殊的消息,由用户程序主动去reboot进ISP。

这里有两个着力点:
1. flash不能随意改写,要么擦除编程0xFFFFFFFF, 要么被烧写器写上新的程序。
    所以检测"固定区域"的办法,其实是非常可信的。
2. ISP固件能够感知是初次上电reboot,还是从用户程序reboot过来的。

一个必须:
需要用户程序配合,用户程序的相关ISP的代码不能出错。

楼主:
斑竹的意思是用内部flash的某一固定区域做一是否进入isp状态的标志,估计有些问题:1.芯片空白或被擦除时,没问题。2.烧写一次后即标志不存在。永远进入不了isp。3.必须由用户程序经过某种手段强行进入isp。这三点最后一点有些难处。

网友B:
ding .用NUC100,,,是开壳升级。
没研究这么深。

楼主:
开壳升级是简单些,无此忧虑。

网友A:
回复 楼主:

标志可固化在用户程序里(没有标志的程序不算正确的程序)。
只要烧好了程序,就一定有标志。只要擦除了程序,就一定没标志。

M0的程序,地址8开始的地方是Vector table,
这个vector table中有若干项是永远用不着的。可以约定在这些地方写上标志。

真正麻烦就是第3点,用户程序如何配合。

楼主:
记得斑竹曾说过进入isp不完全由pb.15决定。
如果用户用一个不常用的操作,如同时按两键或三键。
这样即可在此事件处理中擦除标志后复位,或按斑竹的方法后复位。
看来好像是有点效果。

楼主:
hot大侠,这个问题想展开讨论:

1. 华邦芯唐的isp, USB的确不是盘符,被做成HID(人体学输入设备), 这个在windows上自然支持,可以免装第三方驱动。

2. "运行状态"下,可以将flash虚拟成U盘,有现成的代码可以试。找 ...
引用 网友A:

斑竹,没看见过有Smpl_FMC的例子,您给的下载中只有三个
Smpl_HID,Smpl_UAC,Smpl_UDC

能否给俺个Smpl_FMC的例子的例程???
谢谢!
HotPower@163.com

网友C:
正在学习NUC1xx的USB. 以后也要用到USB的固件更新功能.

楼主:
正在学习NUC1xx的USB. 以后也要用到USB的固件更新功能.
引用 网友C:

俺已注意到楼上已经开始了~~~
您先开始,等俺拿到开发板跟您学习

网友C:
俺已注意到楼上已经开始了~~~
您先开始,等俺拿到开发板跟您学习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是菜鸟哈, 怎敢在hotpower面前班门弄斧. 有机会还希望hotpower指点一二.

楼主:
晕,俺对Usb协议了解甚少,而且也未编过驱动程序。
故菜鸟都不是。

网友A:
NuvotonPlatform_Keil\Sample\Driver 底下有所有设备"驱动"的例子,包括Smpl_FMC。

网友D(2015-06-28):
看两位版主的讨论,就是一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