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交换问题

楼主(2010-10-09):
ARM板中,经常会遇到数据线 地址线,ARM又是BGA封装,布线很麻烦,线很乱,想请教下引脚交换的问题,
数据线、地址线可以任意交换吗?比如说存储器数据data0-16和ARM DATA 0-16 连接0-16为了布线方便,任意交换吗?
地址线也一样吗?
搞不明白,为什么可以交换?哪位帮我解答下,谢谢!

网友A:
可以,都是IO口,都是一样的口怎么不可以呢

网友B:
问题是怎么可以呢?
说起来可能有点晕乎.
其实这些地址线, 或者数据线, 功能是完全一样的.
看地址线, 是用来寻址. 看看我们打乱了地址线后结果, 当cpu 给出一个地址时, 因为打乱的原因, 寻到的地址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了. 但是, 不管 CPU 给出什么地址, 还和原来一样有个存储单元能跟给出的这个地址对应. 所以打乱的地址线不会影响读写操作.

楼主:
我的理解认为可以交换,但是没有实际验证做,
地址数据线打乱,对于CPU读写,应该问题不大。不知各位怎么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