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AT90CAN64 can 求助,请大虾帮忙

楼主(2010-10-09):
初次使用can,目前碰到运行一段时间后,CAN有接收器数据保持不变情况,是不是bus off了,确定其他机器有发送变化,目前解决办法为定时reset,现象上能解决上述问题,请教大家造成问题原因可能??另外,reset效果如何能从测试上得到数据支持,请大家帮帮忙,救救火。

楼主:
找到原因了,问题自我解决

网友A(2010-12-20):
AT90CAN64兄弟,你现在还能买到么?
作产品得注意选型啊,别到时候麻烦。

网友B(2011-01-24):
麻烦留给仿制者,问题都自己解决。

网友C(2011-02-24):
bus off 有可能. 也许还有软件没有做故障和错误处理和恢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