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过投影仪吗?

楼主(2010-10-09):
投影仪厂家一般都是用芯片厂家提供的完整方案,再加上投影模组厂家做好的光学+图像部分(LCD的或者LCOS的,或者DLP的),自己不需要开发。

如果有现成的模组,自己做控制和视频转换(SV-->RGB,BGA->RGB,HDMI->RGB。。。)

大家感觉这个难度如何?
这样做的必要性是实现自己产品的独特要求。

网友A:
视频转换电路也有现成的,通用产品在技术上难度不高,其难度在工艺、成本和品质控制上。

网友B:
视频转换电路也有现成的,通用产品在技术上难度不高,其难度在工艺、成本和品质控制上

这句话很到位

网友C:
嗯,顶2楼。
投影机类的电路部分长的比例很少,大头还是春阳说的:其难度在工艺、成本和品质控制上

楼主:
如果把投影产品集成在手机之类上,音频信号的转换问题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D:
我们只是把别人做的方案拿来直接用 ,那肯定是不入流,因为芯片厂做的往往只是DEMO品,要想做出产品还有很多路要走。

即使芯片厂能做交钥匙方式,也不能直接套用,否则这个企业前途堪忧,因为芯片厂能把这个交给你 ,自然也能交给别人。

网友E:
6楼说的很对,我以前做的方案,安规都打过的,所有的资料(code、pcb、BOM)都会交给客户,客户可以直接洗板采购物料生产的,但注意,除非是某个客户委托的开发,否则不会只给一家客户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