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松翰单片机C语言RollingCode怎么用?

楼主(2010-10-09):
我想用Sonix 的RoolingCode来做器件ID,用于自动对码,这样的话就外面不用做硬件ID了。
     现在用C的话,可以写进去但是不知怎么读出来?
     用 汇编可以通过查表的方式读写得到RoolingCode以运用。

    求大侠指点,谢!

2楼的这个贴讲的是汇编和烧录是的注意点。
我要的是在C语言时,怎么再程序中读取RollingCode。

楼主:
此贴可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198913-1-1.html
引用 网友A:

这个贴讲的是汇编和烧录是的注意点。
我要的是在C语言时,怎么再程序中读取RollingCode。

网友A:
C和汇编是一个道理的

网友B:
滚动码的目的就是得到不同的程序而已,

关键烧写滚动的地址设置,你C写好后,看汇编,想程序哪个变量变化,就将烧写地址设置在那里
比如:
void main()
{
     s1=0x11;
     if(s1==s2)  //假设s2的大小为无线接收到的 数据,代码略
     {
             s3=1;
        }

}

网友B:
你找到S1=0X11的汇编在的行,找到 该句MOV  A,@0X11;的地址,烧写滚动地址就设置在此,并且设置滚动为加1,那么烧写下一个芯片的 程序实际就为
void main()
{

     s1=0x12;

     if(s1==s2)  //假设s2的大小为无线接收到的 数据,代码略
     {
             s3=1;
     }

}

楼主:
汇编的写法:
写入:
        ORG         781H
Rlling:
        .Rolling_Code  0x02        //TURE
读取的时候就直接查表:
ReadRoolingCode:
         _MOVC  Rling,#0
         mov        Temp0,a
         _movm        Temp1,R
         _MOVC  Rling,#1
         mov        Temp2,a
         _movm        Temp3,R
         ret

但是C语言的时候:
写:
#pragma RollingCode(0x781,0x02)

在读取的时候要嵌入汇编直接读取0x781的数据(试过不行)?

楼主:
帮帮忙啊,现在做2.4G遥控类的东东,客户要求同频自动对码且没有硬件ID。重新上电不再对码。。

网友A(2010-12-24):
对码后要保存在EE中,这样掉电就不怕了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2016-03-14):
引用 网友A:
对码后要保存在EE中,这样掉电就不怕了

问题是,这单片机没有EEROM啊,外挂成本不允许

网友E:
加一个文件头,和两条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