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0-10-09):
三极管有放大信号的作用,PN结是有单向导电性的,那它怎么能放大交流信号呢?在三极管的基极与发射极之间加上交流信号那不就只有一半的信号能通过三极管吗!那在三极管的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怎么会有交流信号的呢?

网友A:
交流信号是叠加在直流上的,取出直流的电压变化就是交流了。

网友B:
你先搞明白为什么放大电路要加直流偏置电路。

网友C:
单支三极管放大,限于小信号。
所谓小信号,是指各项非线性包括楼主所说的“PN结是有单向导电性的”均可以忽略而可以近似看成线性。

网友D:
一句话:直流是河中水,交流是水上船。水位低,船搁浅,截止失真,水位高,船卡住,饱和失真(“桥”洞不够高)。

网友E:
一句话:直流是河中水,交流是水上船。水位低,船搁浅,截止失真,水位高,船卡住,饱和失真(“桥”洞不够高)。
引用 网友D:

这个比喻真形象!!顶

网友D:
哈哈~俺老师教的,又稍微发挥一下交给俺的学生!
这个比喻真形象!!顶
引用 网友E:

网友F:
放大是在正确偏置下工作的。就相当于你在这里发帖必须有正确的网络平台一样。

楼主:
多谢各位的精彩解释!

网友G:
优酷是有华成英的模电视频,讲的挺清楚

网友H:
只能对交流信号进行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