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单片机的。。。

楼主(2010-10-09):
1.基于51内核的单片机
2.环境检测点的温度和湿度经过温、温度传感器的数据采集,数字量经单片机的数据处理,送给LED进行显示
3.设置温湿度的上、下限值,温度/湿度有一样与设定的值不符合时,该系统会发出语音(蜂鸣器)报警
(温度0~50℃和湿度0~100%RH间可显示温、湿度)
由于系统全部软硬件都要自己设计,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问题:
1.硬件部分准备在网上买,该买哪些零件》
2.具体都要哪些东西啊,能提供源代码吗?

网友A:
愿意掏钱的话你要什么都有人给

网友B:
需要购买的: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也可以用温度传感器通过干湿球的办法精确的测量湿度)、MCU(如果采用数字传感器可不需要AD)、LED数码管、数字录音芯片、音频功放IC以及周边阻容元件等。楼主应先学习MCU的原理及应用设计知识,仔细阅读理解相关器件的手册,你掌握了就自然可以做出来。

网友C:
百度“数字温度传感器,数字湿度传感器,或者数字温湿度传感器“。然后根据结果搜具体型号传感器的资料。然后自己选一款单片机给传感器写驱动程序。差不多就是这一套路

网友D:
这个还是比较容易实现,一般的单片机开发板上都有这些,参考下别人的软件就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