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压敏电阻的疑问?

楼主(2010-10-09):
各位高手,小弟想问下:
      压敏电阻有个参数:最大限制电压,定义为:压敏电阻两端所能承受的最高电压值,它表示在规定的冲击电流IP,通过压敏电阻时两端所产生的电压。
      在这里,我有个疑问?根据压敏的特性,当压敏两端的电压高于标称值时,压敏相当于短路。 那么在规定的冲击电流下,压敏两端的电压应该很低的为。
      请教高手,改如何理解最大限制电压???

网友A:
压敏电阻在导通后并非相当于短路,只是电阻较低而已,这时加在其两端的实际电压决定了压敏电阻承受的耗散功率,该功率不能超出压敏电阻承受的极限,否则压敏电阻会损坏。

楼主:
压敏电阻两端所能承受的最高电压值,它表示在规定的冲击电流IP,通过压敏电阻时两端所产生的电压。如何理解啊! 按理说压敏电阻在导通后,两端的电压很低的为。

网友A:
压敏电阻导通后加在其两端的电压低不低、低到多少是由供电源的内阻决定的,如果是理想电压源,那么加在压敏电阻两端的电压根本不会降低,直至压敏电阻烧毁。

网友B:
“按理说压敏电阻在导通后,两端的电压很低的为。”
楼主好像没有理解“动态电阻”的概念。
压敏电阻两端电压达到最大限制电压,压敏电阻并不会如双向晶闸管那样导通,仅仅是电流急遽变大,类似稳压管,换言之,动态电阻很小,但并没有负阻特性。

楼主:
那压敏电阻如何保护后面的电路呢?
按我的理解,当电路出现过压时,压敏电阻导通后,其两端的电压被限制在较低的水平上,才能不至于使后面的电路由于过呀而损坏!按照4楼的理解,压敏根本不会保护后面电路。

网友C:
有点明白

网友A:
6楼想想欧姆定律,电压降低的前提是什么。

网友B:
6楼:
压敏电阻的电压电流特性曲线与两支稳压管“背靠背”的电压电流特性曲线形状几乎完全相同。能不能起保护作用,再仔细想想。
注意,所有的电源均不是理想电压源,总有一定内阻的。即使是220V市电,也有大约零点几到一二欧内阻(视到发电机的距离以及电压转换次数而定)。

网友D:
这个不难理解吧。。。。。。。。。

楼主:
那就拿TVR14561来说吧,如并联在变压器初级回路上;那压敏电阻导通的时候电压究竟多少呢?谢谢!

楼主:
压敏电阻导通的时候,此时压敏两端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A:
是多少由电源的内阻和压敏电阻的内阻共同决定,用欧姆定律计算。

网友A:
现实中,任何一个电源等效为一个理想电压源串一个电阻,提示到这个份上再想不通实在该打p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