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炉浪涌测试

楼主(2010-10-09):
急急急  各位大虾帮下忙。我做电磁炉的,现在正在做EMC测试,但是浪涌测试2kv的时候 整流桥就烧掉了,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案(测试不能加压敏电阻)!!!我给了我全部的分,我是新人,只有50分

网友A:
提高整流桥耐压,前面加共轭电感和安规电容。

网友B:
共轭电感和安规电容确实对EMC的测试有很大帮助,另外还可以考虑在整流桥的4个二极管上面加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安规电容,但是浪涌整流桥烧掉,电路根本就到不了安规那里,整流桥现在手头上最好的是1n4007,耐压1000v,再更好的,成本就高了,共轭电感也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但是在整流桥上再加电容,怎么封装啊,如果量产,整流桥都是模块的,怎么可能再加电容……

网友A:
电容并在桥堆外面,在PCB上留位即可,这也是常见降低干扰的办法,对浪涌有一定吸收作用。共轭电感的参数选择是有讲究的,电感量不能太低,1N4007的质量也要留意,市场上有些是假的,耐压不够,最好单独抽检一下。

网友C:
前级安装压敏电阻,可以通过测试

网友C:
线间、线地间分别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C:
测试不让加压敏电阻……注意看帖!!

网友B:
里面“chunyang”讲解了具体如果在二极管两端加电容了,如果你使用的是镇流器桥封装,你只要在四个管脚上对应的加电容就可以了,你可以把整流桥封装的电路画出来,分析下就知道如何加了,加4个电容,要不然很难过的,当然,扼流线圈好像对参数要求比较严格,具体怎么计算的我也忘记公式了,你可以查阅下网络里面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我试试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