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完全开源的AT51单片机并行编程器

楼主(2010-10-09):
先下图:

发相关文件的压缩包
原理图:

下位机源码

上位机源码

楼主:
受其开源精神鼓舞,自已也整了个基本兼容的版本,正好用来学学PC机编程。

兼容版本原理图如下:

利用国庆长假,画了个单面的PCB板,已交出做板,贴图如下:

大家可多多发表高见。

楼主:
由于习惯用双面板,做成单面板时,集成块的焊盘外圆太小,易脱落或焊坏,后补了个泪滴,懒得改了。

网友A:
先抢占楼层。。。  额,N久木听过并行编程这个词了,如今都ISP,IAP。JTAG。。。。。

网友B:
不错!
虽然用不上,但也要顶一个:)

楼主:
先抢占楼层。。。  额,N久木听过并行编程这个词了,如今都ISP,IAP。JTAG。。。。。
引用 网友A:

对单片机并行编程一般要用高压,比如有些AVR单片机搞错熔丝位,没有高压恢复时只能扔到一边,无法ISP的。
这种编程方式现在是过时了,但它的硬件设计和软件编程的学问还是有它价值的地方

网友C:
挺精致的东东

网友D(2014-03-11):
90年代用PC机内置卡式Eprom烧写器,增加一个适配器,增加烧写At89c2051功能,Pc端是dos下c语言编程。

网友E:
很强大,但
上位机软件在哪?

网友F:
好东西,必须加顶,有时间一定去做出来。谢谢分享!

网友G:
at的编程器用at的单片机做是不是要先做个at的编程器给这个做at编程器的at单片机下载at编程器的程序啊!那这个临时给做at编程器的at单片机下载at编程器程序的at编程器是不是也要用at单片机做啊 然后在做一个用来给at编程器的at单片机下载at编程器程序的at编程器的挨踢单片机下载at编程器程序的at单片机编程器的挨踢单片机.....

好吧 我说不下去了 看上面大家就知道 只接触过stc的菜鸟现在有的不止是迷茫 望楼主大哥指点

网友H:
不错错,可是现在我不玩51了

网友I(2014-11-30):
请问这能给AT89LP2052编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