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放大电路应该怎么分析~

楼主(2010-10-09):
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有线性区么,如果有,线性区和非线性区应该怎样分析~
谢谢大家

网友A:
运放引入深度负反馈,就会工作在线性区,也就是所谓的放大,当然,输入信号的幅度不能超过范围,否则也会饱和,即所谓的非线性区。

网友B:
LS,这个电路明明有正反馈,你怎么说是负反馈呢?
这个电路无法工作的,R2或者运放会烧掉的,120V交流呀。

网友C:
LS,这个电路明明有正反馈,你怎么说是负反馈呢?
这个电路无法工作的,R2或者运放会烧掉的,120V交流呀。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没有问题的,用虚断一下子就能算出来。

网友D:
此电路是胡乱画的电路。
输入120V?

网友A:
正反馈和负反馈要看清楚反馈电阻的阻值,这个很关键的。
LS,这个电路明明有正反馈,你怎么说是负反馈呢?
这个电路无法工作的,R2或者运放会烧掉的,120V交流呀。
引用 网友B:

网友A:
爬爬虫,连菜鸟都还算不上
此电路是胡乱画的电路。
输入120V?
引用 网友D:

楼主:
图不是胡乱画的,电源加错了,应该改成信号发生器的~~
有一个和这个电路很相似的电路,叫做howland circuit 如果用那个电路分析的话,这个电路是没有线性区的~~
但是这个一本非线性电路书上的电路,说有线性区~
我想问下,这个电路上加的正负反馈究竟是怎样工作的~~
谢谢大家了~~

楼主:
这个是那本书里的电路请大家分析下~~:handshake

网友E:
你的R2上端的节点是不是连到地上去了?

楼主:
对,是接到地上了~~

网友F:
这个电路是负反馈,原因是负反馈要大于正反馈。

楼主:
这个电路是负反馈,原因是负反馈要大于正反馈。
引用 网友F:

LS的,怎么看负反馈大于正反馈呢~
怎么看一个电路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呢~~
谢谢了~~

网友G:
13楼难道是:
正反馈的反馈系数是R2/(R3+R2);
负反馈的反馈系数是1;
所以总的反馈是R2/(R3+R2)-1<0,所以是负反馈。

楼主:
13楼难道是:
正反馈的反馈系数是R2/(R3+R2);
负反馈的反馈系数是1;
所以总的反馈是R2/(R3+R2)-1
引用 网友G:

对于这些东西我是小白哈 - -!!
LS能把步骤详细写下么~~
感激不尽~~~

网友G:
正反馈是R2/(R2+R3)
运放的同相端电压是R2和R3对输出电压的分压,所以是R2/(R2+R3);
运放的反相端就是跟随器了,输出全部加到了反相端,反馈系数就是100%,也就是1,不过是负1.
所以总的反馈是正反馈+负反馈,就是:R2/(R3+R2)-1

网友H:
设输出为12v,那么反向端电压=12,同相端=6,这样输出就该=-12;
这时反向端电压=-12,同相端=-6,这时输出又要变成12。
这么理解有问题吗?只要能得到正确结果,我求虐!

网友G:
还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反相端的负反馈是电压并联负反馈~
按照F=xf/xo来考虑到话应该不是1的啊~~
还有总的反馈系数是各个反馈系数简单的相加么~~

网友I:
分析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