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莫名其妙地烧掉了,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0-10-09):
(无正文)

网友A:
过流或过压,要给出具体电路。

楼主:
过流或过压?哪一端过流,哪一端过压?谢谢···很普通的接法

网友A:
漏源间的耐压是有限度的,同样,流过漏源间的电流也有限度,另外栅极也有耐压限制,具体见器件手册。

网友B:
你用mos管控制什么负载?继电器吗

网友C:
看了LZ的提问,我们也都莫名其妙的。

楼主:
谢谢大家,犯了个错误。我拿MOS管的D和S 级接了变压器的两端,哎,误以为烧了。多谢了大家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