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此电路

楼主(2010-10-10):
(无正文)

网友A:
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电路也不全。
有些运放的输出可能会有交越失真,增加输出电流会改善。

楼主:
是不是为了增加输出阻抗RL,使运放工作更稳定,防止运放饱和??

网友B:
我倒是很想知道C2和C4的作用,有知道的大侠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C:
楼主所说“输出端接一个电阻”应该指R4。
如果没有R4(短路掉),滤波器的特性将很不一样。R4的数值不同,滤波器的特性也不相同。换言之,R4是滤波电路的一部分。
同样,在图的最左边也应该有一个电阻。可能是楼主没有画出来,也可能是利用前级的输出电阻。

楼主:
是的,楼上说的对,是有一个电阻没有画出来。你能说说输出端接电阻R4和接地电阻R3、R6都做什么用的吗?最好是有定量分析,谢谢!

楼主:
回复4楼,就是构成二阶压控电压源LPF的元件。上书上找去,长的和书上一样。

网友D:
R3和R6的是运放的负载,运放输出内部是晶体管,有一定的输出电流可改善线性,
但通常运放是工作在深度负反馈状态的,电阻的作用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