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通过电机的电流值请教

楼主(2010-10-10):
用MOS做H桥控制两相直流电机,采样方法:两下桥臂经过采样0.1、3W电阻到GND,流过采样电阻的电流值转成电压经过放大器放大进入单片机,和斩波电路,
发现经过放大器放大的电流值和实际流过电机的电流值有误差,是不是在PWM 波低电平时开关管关掉,在续流时的那部分电流造成的,可以实现只采样在PWM高电平时流过电机的电流吗,请教老师……

网友A:
1、H桥控制的电机是直流电机,那么不可能是“两相直流电机”。
2、“发现经过放大器放大的电流值和实际流过电机的电流值有误差”
流过电机的电流,你是怎么知道的?
3、“可以实现只采样在PWM高电平时流过电机的电流吗”
我想,你是要测量通过电机的电流瞬时值吧?并不是要测量“只采样在PWM高电平时流过电机的电流”。

网友B:
问题说得不太清楚

采样的电流信号,是直接放大的,还是经过低通滤波后才放大

电机是普通 的直流有刷电机还是 步进电机

楼主:
1,H桥控制的电机必须是三相的,我现在控制的是DC24V 永磁直流电机,是不是错了?
2.我用万用表与电机串联,测量流过电机的电流值,与单片机AD采样计算的电流值比较
3,我是想测流过电机的平均电流值
谢谢MAYCHANG老师……

网友A:
4楼:
1、直流电机,无所谓几相。
2、万用表与电机串联,万用表测量的就是平均值。该值与你用单片机AD采样的结果不同,有几种可能:一是你的测量结果未经校准,误差很大。二是万用表误差太大。三是你的取样电阻不准确。

网友C:
如果你想采样是的电机的相电流而不是平均电流,母线采集比较难.要在PWM ON的时候采集才对.
电流最好用示波器去看,PWM控制方式不同,续流方式会有不同.
不计成本的话,可以用霍尔传感器直接采集相线.电阻采集也可以,要注意共模电压.

网友D:
重要的是测量的时机,用存储示波器器捕捉瞬变信号分析一下便知。

网友D:
AD需要提高采样率,算法合适时误差就不大了。

楼主:
有没有测相电流的好的方法呢,

网友D:
低值电阻采样,运放放大后AD即可。

网友E:
电流\电阻配合得好的话,可以不用放大,直接AD .

另外,有刷电机因为换相的原因,实际上电流是一种脉动电流,用万用表看的时候,看到是平均值,脉动电流和瞬时值肯定有差别.

网友E:
如果是做开关型的堵转电流检测和保护的话,还是比较容易的.

但如果想全范围测量并且想测量得比较准的话,还是要稍微下点力气做点功课的.

不知道你想做什么!?

网友D:
直接AD需要较大的阻值,对电机启动不利。

网友E:
一般0.2欧姆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太大。

一般马达都要2A以上电流,这差不多有0.4V电压了,如果是2V的电压基准的话,这也不算小了。

你看他都选择了0.1欧、3W的电阻,估计电流不会太小。

网友F(2010-12-07):
电机相电流有很高的共模高压,不要乱用示波器去测量 示波器会烧毁的

网友G:
到底是什么电机?
电流多少?
电压多少?
为什么要测“相电流”?

网友H:
一般是无感电阻,不过也有点感的,所以就跟PWM频率也有点关系了,固定开关频率后再校正

网友I:
1.仪表的原理,你要好好看看,不同的仪表测试出来的是不同的。你要明白?
2.你那个电流是PWM型的电流,你要知道你运入电路型式是怎么样的。

感觉你基础课不足或不会应用噢。

你的万用表是什么形式的,不同万用表是不同的,但一般来说是测量的平均值。AC测量是工频附近的正弦波形的平均,因为正弦时与有效值一样,可以理解为有效值。

网友J(2011-08-15):
一堆人说给人家一堆废话,你要是会就直接说出来

网友K:
小电阻,放大,RC滤波,AD,即平均电流,
但与电机的平均电流有一点差别,
原因在于续流时经过电机的电流没有经过你的电阻

网友C:
续流电流流没流过电阻,怎么流过电阻.
与电阻的位置和PWM的控制方式有关系.

网友L(2012-02-22):
碰到类似的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