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相关参数

楼主(2010-10-10):
(无正文)

网友A:
47uf,25V

楼主:
谢谢。不知1A3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B:
1A3是厂家代码,可能是生产日期,具体需要看生产厂的器件手册,25后面的A也同样,通常则是精度等级。

网友:
二楼说的是对的,一般的电容为pf,到了uf级就是uf为单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