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 外接 sdram 可以么?有谁做过?

楼主(2010-10-10):
stc 单片机 外接 sdram 是否可行?为何?

网友A:
挂在总线上就可以了
stc的片子并不是都有外部总线,选型时注意些

楼主:
嗯 今天测试成功了,采用STC10L04XE 和 HY57V28820 ,初始化后向 SDRAM 中的某行写入00-FF,256个数据,,然后任意时刻读出,数据不会丢失,还是00-FF。由于采用22.1184m 晶振,最快的单周期指令也要45ns,,所以,基本不用考虑 HY57V28820 SDRAM 的各个指令的时间限制,,什么tRC ,tRCD ,tRAS,等等 都不用考虑,用的很爽,和ram差不多,,打算继续优化程序结构和功能

楼主:
附原理图:

网友A:
真有钱,如此用XRAM还不如转ARM

楼主:
哦 不知道arm 要多少钱,是否像stc一样容易开发?有没有详细的中文说明书?可否介绍一下,之前听说很多arm, 但是一直没接触过,由于本人知识水平有限,只会汇编,不会c语言,不会英文,所以想法比较简单

网友A:
挪动  累加器,变量一

网友B:
为什么用SDRAM?  只是为省钱吗?   51能用多大的RAM呀,小容量的SRAM也贵不到哪去

楼主(2010-11-12):
哦 我想用单片机进行视频录像,0.5秒或者1秒记录一帧,所以.....  不知道这个方案 行不行

网友A:
视频数据量较大,还跟你的分辨率有关系

网友C:
还真没有做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