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该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0-10-10):
(无正文)

网友A:
上电后,C1->Q1BE->R2,充电
R2上面电压由母线电压 => 下降到(R2/R1+R2)后稳态。

R2在母线电压的时候MOS管关断,当R2电压下降后,MOS的Vgs由0V逐步下降,直到MOS完全导通。

没有Q1和D2好像也能工作,呵呵。有Q1后软启动更快一些?没意义呀。

楼主:
大概我知道,上电瞬间电容短路特性来分析,但是没有完全搞明白。楼上的分析我知道,还是谢谢你

网友B:
2楼:
D2可以使C1在电源下电时比较快地放电。如果没有D2,下电后C1无处放电,下次上电时C1不起作用。
用Q1,C1的数值不必很大。如果不用Q1,C1的数值就要很大才能够实现设计所要求的延时。

网友A:
谢谢老大的点拨~

我的具体计算:
有Q1的时候,流过C1的电流假设是I,则R2上的电压降Vr2 =  I*(1+Beta)*R2,
比单独C1时的压降I*R2要大的多。
Vcc-Vr2 = 电容上的压降,所以C1上的电压就小,减少的慢。
时间长大约Beta倍的数量级。

网友C:
电容放电时间和电压有关系吗

网友A:
我那个说法不恰当。

C1类似于米勒效应的那个电容吧,C1被放大Beta倍。

没有Q1/D2的时候,充放电是R2*C1
有Q1的时候,充放电时间近似R2*C1*Beta。

楼主:
放电时间应该是R1*C1吧,

网友A:
对,大意了,放电是R1C1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啊,我基本完全理解了。谢谢啊!

网友D:
谢谢老大的点拨~

我的具体计算:
有Q1的时候,流过C1的电流假设是I,则R2上的电压降Vr2 =  I*(1+Beta)*R2,
比单独C1时的压降I*R2要大的多。
Vcc-Vr2 = 电容上的压降,所以C1上的电压就小,减少的慢。
时间长大约Be ...
引用 网友A:

假设直接用C1对R2充电时,电流为I0,C1两端电压变化为V0。
现在C1接在Q1基极上,同样使R2压降变化只需I0/beta的电流。对于电容而言,I=C*dV/dt,现在电流变小了,dV/dt也就变小了,电压变化就慢了。但是电压变化量约为V0-0.6,减少很小。
所以总的来说,从通电到稳态的时间会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