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楼主(2010-10-10):
我做的68013的板子,总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网友A:
你是按照cypress给的图画的板子吗?

楼主:
是啊,我查了连接的都对

楼主:
而且clkout有12M的输出,系统能认出来

网友B:
不是cypress的默认驱动吧

楼主:
装不上,老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网友C:
参照评估板,仔细检查外围的器件,包括AVDD、唤醒等管脚电阻电容的连接,确保与其一致。

排除布线和焊接问题。布线时,遵从CY的建议。

使用高质量的USB通讯线,确保驱动程序安装无误,再不成换台机器。

楼主:
参照评估板,仔细检查外围的器件,包括AVDD、唤醒等管脚电阻电容的连接,确保与其一致。

排除布线和焊接问题。布线时,遵从CY的建议。

使用高质量的USB通讯线,确保驱动程序安装无误,再不成换台机器。 ...
引用 网友C:
多谢,我挨个儿试试

网友D:
1.     看看USB差分线走线布线。
2.     SCL,SDA 4.7K上拉
3.     WAKEUP pin 10k上拉
4.     RESERVED pin接地
5.     查看RESET,最小5ms复位时间
6.    看看24 MHz 晶振及负载电容12pf,换个试一试
7.   USB,芯片供电是否正常
......

网友E:
楼上的说的很对,先查看硬件,若正确再看看驱动是否安装合适。

网友F:
要检查硬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