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线圈电流问题

楼主(2010-10-10):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想调查下继电器线圈的起动电流和保持电流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
准老板布置的任务,现在查了很久,只有磁通在吸合前后的变化,如果靠这个能计算出来吗?
打电话问了几家大公司的客服,也没有这些资料。
各位大侠提供下相关资料,不胜感激!

网友A:
用个继电器去做实验不就行了

网友B:
5%左右。去宏发的网站里可以查到,见附件。

楼主:
目前不具备这个条件,而且这个是要调查各个继电器的情况,一个个做出来也不太现实。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磁继电器原理都一样,做一个就能代表80%以上.有空打电话去问,还不如买个试试.

楼主:
宏发的里面没找到。我想要的是同一个线圈电压下面,线圈电流的变化曲线中的起动电压和保持电压的比值。
不是最小吸合电压和最大释放电压。
买个没有高精度的仪器,我不是在公司做。

网友C:
这个不好说,不同型号,不同厂家都有差异,不知道你要这个数据干什么用?!

不会是老板闲的慌,给你们找点事情搞搞把!

楼主:
也不是,就是做个研究,然后再应用。针对项目的。但到现在为止没看到这样的数据,只有吸合前后的电感量的数据,但那个电流也没法计算啊,没有时间这一项

网友C:
可以近似理解为启动最大电流=启动电压/直流电阻.

这就和马达启动和运行时差不多,启动时因为电磁场没有建立起来,所以电流最大,运行起来后,电流就稳定了,这个只要一测就知道了.

网友D:
我觉得线包等效为带固定载的变压器? 不存在启动电流吧。

网友B:
我提供的宏发继电器参数中,已经够详细了,难道还不够你分析吗?
继电器的电阻基本不变,电压和电流基本成比例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稳态是这样,但继电器吸合时不是这么简单,有电磁转换和磁能-动能转换的过程